自动集中润滑讨论

楼主(2007-07-02):
 我公司将一灌装机手动改成自动润滑,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关于自动润滑,ATLANTA减速器的润滑装置不错。
www.acepillar.com

网友B:
我公司设备用自动润滑2种
一种是1个小自动加油机 PLC控制4小时自动加油一次
加油机带油位下限传感器,加油机通过油管传到齿轮部分

网友B:
还有一种是1个220V小同步电机(功率也就几瓦那种),带减速机
带动活塞每隔几十分钟加油一次,加油量不可调,也比较少

楼主:
关键有没有回油的,油多了漏的满机器都是的!

网友B:
控制加油量不就可以了
怎么带回油?

是不是油泵停止后油沥沥拉拉
可以在加油口安装防止回油的装置,一般在配油管里面

网友C:
不知道你要做稀油润滑还是干油润滑,如想做,可以联系我:xjk2001@sohu.com

楼主:
电邮XJK2001,怎么不回呀?

网友D:
我是做润滑系统的,有什么润滑方面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0519-8313011,油箱:xin_008@zj.com
www.fheng.cn这是我公司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