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模拟量模块

楼主(2007-07-02):
求Q系列PLC模拟量输入模块FROM指令的例子,并解释一下,多谢!

网友A:
相关的手册手册中有例子
Q系列模拟量手册

网友B:
恩,手冊上有很多的 ,FROM指令也非模擬量模塊才可以用,它主要是將插在PLC槽上的特殊功能模塊中緩沖地址讀取到PLC中,用來對模塊進行操作的!如果需要,可MAIL給你

楼主:
石客你好,第一次用Q系PLC,有两个模拟量模块,如果想读它的端口,如何编程?或者发资料给我,多谢!
xuliliang@163.com

网友C:
不要编程的,用三菱Q的模拟量软件包配置一下就好了。qq群37532543

网友B(2007-11-23):
bimuxu很抱歉,之前一段時間我很忙,所以沒來得急回MAIL給你!!!!實在抱歉
那我估計你的問題已經解決了,不過我還是會把資料傳給你的,大家學習交流!

像ru所說的,Q系列是很傻瓜似的,所以只要設置參數就可以了!!當然還是要根據你的需要添加點程序的!!!呵呵

哦  對了  我的簽名原來是“石客”  現在編程這個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