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热电阻显示在工艺要求的范围内波动较大

楼主(2007-07-02):
我的一热电阻示值显示在工艺要求的范围内波动较大,各个接线端子的接线也牢固.望各位仁兄赐教.

网友A:
你直接测的阻值波动很大吗?

楼主:
是的.电阻芯是没问题的!

楼主:
是不是干扰引起的!以前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不过一段时间之后就自己好了!

网友B:
更换一支同型号热电阻,如果还是不行,查其它原因。

网友C:
如可能,拆下到实验室测量,看看现象是否重复。从而排除现场是否有干扰

网友D:
我感觉 是 现场干扰的原因。

网友E:
是不是温场不均匀呀?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现已查明是干扰所至.

网友F(2008-01-26):
前几天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热电阻测的是流体。我将热电阻拆下来发现外面的不锈钢保护管有点裂纹了。更换了一个新的,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