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软件与SCADA软件共享符号技巧

楼主(2007-07-02):
以omron为例: CX-Programmer 支持和其它兼容程序共享符号定义的机制。举例来说,允许将CX-Programmer  中的符号声明链接到SCADA 程序包,这样,地址定义和变化就可以同步。

注意: 共享不是活动的– 对共享符号的改变不能被实时广播到其它应用程序。CX-Server 文件是在各个应用之间传送符号定义的媒体。

以下步骤是一个在CX-Programmer 程序和一个虚构的SCADA程序 AppX 之间链接符号的例子。
  1. 在CX-Programmer中,通过工程特性生成一个新的CX-Server 文件。这个‘.CDM’ 类型的文件将包含所有的链接符号的定义。详情参见第三章工程应用。
2. 对于每一个要共享的符号,设置将定义链接到CX-Server 文件选项。只有有名称的全局符号才能够被共享。
3. 保存工程。这时,具有共享符号定义副本的CX-Server 文件生成。
4. 在AppX中, 进行类似的操作,把CX-Server 文件链接到其CX-Server 工程文件中去。随后打开CX-Server 工程时,共享的符号将被装载到其符号定义中去。
5. 当CX-Programmer 中的链接符号被改变并且工程被保存时, CX-Server文件也被更新。 当AppX 再次打开其CX-Server 工程文件,被改变的链接符号的定义也被更新。

注: CX-Programmer 和其它应用程序之间的链接是双向的。可以在其它程序中改变符号的定义或者生成新的符号。当在CX-Programmer 中打开工程时, 将检查‘.CDM’ 文件,确认链接符号是否发生改变。每一个改变都会被显示和确认(取决于PLC的确认链接全局符号改变选项的设置)。出现在链接文件中的任何新符号也被输入到PLC的全局符号表中。
CX-Programmer 储存CX-Server 文件中必要的PLC定义和链接符号。因此,要共享信息,在其它程序内也要具有一个相同名称的PLC对象。
当改变一个链接符号的名称时,其它应用中相应的链接丢失。名称用作定义之间的链接。这样,其它应用程序将其当作一个新的符号来处理。同样的,如果PLC名称被改变,链接到其符号的链接也将丢失。

楼主:
以siemens为例:
从WinCC里调用STEP 7 变量可以将建立变量的工作量减少一半,同时将建立变量的出错概率建设一半,从而减少了相应的排错工作,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从WinCC里调用STEP 7 变量的前提条件是,WinCC的项目文件必须是集成在STEP 7项目中的。要使用WinCC与STEP 7的集成功能,WinCC和STEP 7必须安装在同一台计算机上,必须在安装WinCC之前安装STEP 7。STEP 7 与WinCC的版本必须一致。

1:在Simatic Manager里建立新的WinCC项目
在建立新的STEP 7项目后,可以在Simatic Manager里直接建立新的WinCC项目。方法是在Simatic Manager里,右键点击项目名称,选择 “Insert New Object\OS”。此时系统会在STEP 7 项目文件里建立一个WinCC项目文件。

2:把现成的WinCC项目集成到STEP 7 项目中
如果你在一台计算机上已经安装了兼容的WinCC和STEP 7,并且有了一个单独使用的WinCC项目,想把它集成到一个已有的STEP 7项目中去。那么,你必须先添加与集成相关的WinCC组件。

3:把变量(符号表,共享DB,背景DB)从STEP 7传送到WinCC里
STEP项目文件里的符号表,共享DB里的变量可以一次性的传入继承的WinCC项目文件。

4:在WinCC里直接调用STEP 7符号表或DB块里的变量。

当然为保持数据一致性,传输过后的变量不能从WinCC里直接修改或删除,必须从STEP 7项目文件中进行修改并再次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