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xx使用USS协议通讯不正常的一个重要原因。

楼主(2007-07-02):
485的通讯,本质上是+/-电压信号,要想正常通讯控制变频器,实际上必须定义0电位!也就是说:尽管485是两根线通讯,如果没有定义0电位,根本不可能正常通讯!(之所以有些人说 被S7-200的USS通讯搞死,实际上就是没搞清楚这一点地的问题)。怎样定义0电位呢?就是要把S7-200的M点接地,(我指的是那个给传感器用的24V的0V点M,它实际上是+/-电压的0V)这里的地,是指整个通讯系统定义的地,也可以把它最终定义(连接到PE),否则永远甭想把USS通讯搞定。看似干扰,实则不是!是整个485通讯没有0V电位。注意:S7-200的PE点只是连接插头的外壳。
在使用DC/DC/DC的时候往往还好一些,因为24V的M点是连通的,经常会已经接了地。但是使用AC/DC/RL的就要特别注意,尽管你可能不使用传感器,但如果要使用USS通讯,一定要将传感器电源的M端接到通讯系统的地。

网友A:
USS 真的可以搞死人

网友B:
e...是不是从西门子官方网站下把yming大侠的帖子COPY了啊?要注明出处啊! 嘻嘻

楼主:
哦,对了是转自西门子的,不管怎末样,技术是共享的。大家相互提高才是硬道理。

网友C(2007-08-17):
正在使用USS协议控制3台G110变频器

过几天要试机

谢谢这个好帖子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