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如何获得编码器速度/位置信号

楼主(2007-07-02):
我现在有PCL711B数据采集卡,如何获得伺服电机编码器信号,并返回给PC机?

网友A:
看看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关于分频信号的那段。

楼主:
伺服电机编码器信号是不是不能接PCL711B?(PCL711B没有接编码器的专用口啊),有办法没有?

楼主:
补充一点:我有伺服放大器,也就是编码器信号是从伺服放大器中获得的.如何把该信号通过PCL711B,返回给PC?

网友B:
记不清了PCL711B好像就是个8路模拟量输入,1路模拟量输出,16路数字量输入,16路数字量输出的板卡吧?还有其它功能(编码器,高速计数器等功能)吗?如果没有,恐怕就不行了。

网友C:
选用的采集卡一定要带高速计数器接口编码器,如果不想自己做转接,则最好是带编码器接口。单纯的数字I/O肯定是没法用的。

楼主:
PCL711B主要功能:8路单端12位模拟输入通道,一个12 位单片模拟输出通道,芯片集成采样保持,16 路数字输入/输出通道,三种A/D 触发模式,用于A/D 数据传输的可编程IRQ 级别.
从伺服放大器中出来编码器信号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不能通过I/O口采集啊?能不能再设计一个计数电路,再接PCB711B啊?

楼主:
sorry,上面PCB711B是PCL711B,打错了
波恩,lg_006,高人帮我啊.如果自己做转接后,可以通过PCL711B,返回给PC?有参考电路吗?

楼主:
没有编码器信号,什么都做不了,那我死定了啊

网友C:
"编码器信号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不能通过I/O口采集啊?"———编码器信号一般是是两相正交的逻辑信号,编码器信号的处理关键是要高速计数,通过I/O只能采到信号的状态,如果想通过状态变化来判断计数,那么I/O得多快?软件处理得多快?否则只要丢一个状态,就白忙活了!
“没有编码器信号,什么都做不了”———总之,上述I/O解决不了编码器接口问题,赶紧去买一块带编码器接口的板卡,这样才不至于“死定了”。

楼主:
TO:波恩
带编码器接口的板卡,后面接PC,那程序处理速度肯定没问题吧?

网友C:
这种板卡自行处理编码器信号接入和计数,PC侧的程序只需要相对低速率的进行(定时)采样就行了,处理速度和资源消耗一般不会存在问题。

网友D:
使用FM35X模块可以吗

网友B:
那你得用西门子啊,怎么要用30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