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40D系统机床

楼主(2007-07-02):
  请问有没有机床厂家的人,一个840D系统的机床硬件已连接好,要让机床工作起来,还需要硬件做什么设置? 软件方面要完成哪些步骤机床才能工作,能不能给予一个详细的说明过程?

(也就是说如果想做一台840D系统的机床,软件方面应该怎么做?)

网友A:
恐怕是一个挺系统化的繁琐过程,建议最好寻求840D方面的技术支持或找个应用能手。

网友B:
这个实在是太复杂了,首先要做PLC的处理,然后配驱动,然后配机床参数,机床就可以简单的动了,还有很多工作哦!
你要是在天津的话,我可以帮你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