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表
求助:用万用表测变频器故障的问题

楼主(2007-07-02):
测整流桥和逆变电路,网上有说用二极管档的,也有说用10欧电阻档的,那种好?能有人具体分析下测试方法吗?再有就是别说什么红笔,黑笔。我发现有人把笔插反了自己没在意,测出来就不对了。(顺便问下,万用表的笔怎么插才是对的?)
虽然坛子里也有人写过了,但是我还是希望能有人回答下,因为我看了以前前辈们写的,不是很清楚,所以特意提出来再问下。

网友A:
我自己认为用二极管档好点.
红正黑负,黑接COM

网友B:
数字表是红+,黑-.机械表刚好相反

网友C:
数字表用二极管档 指针机械表用10K档 测量时两表是反的

网友D:
同意楼上的.其实测量的方法,都差不多,掌握了一些经验用万用表,测驱动电压,也没问题,不比示波器,差多少.

网友D:
静态测量,有时测量没问题,上电也会跳闸,
避免跳闸的方法,
在进线电源每一相上,串联一个灯泡,如果上点后灯泡常亮说明有短路的地方.正常状态,上电后,根据机器的大小,灯泡会亮一会,然后熄灭,然后在用接触器把3个灯泡短路,即可.
呵呵 感觉说的好象有点复杂,不过我一直用这个方法,实验机器,主要是经常因为测量不好跳闸,导致整个楼上 都没电.才相出来的不是办法的办法.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详细回答。机械式的万用表我好象没见过哈。现在明白了,感谢大家。

网友E:
数字表是红+,黑-.

网友F:
同意,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