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问题,都来看看!

楼主(2007-07-02):
刚做了个 3路两相步进驱动器,2-256细分,0.5-3A可调
自动半流功能。
基本功能都实现了,可就是噪音大,
我 IM200S 驱 L298, 用 F207续流,观察相电流,电流脉冲上升沿,下降压都有尖峰毛刺,噪音大,换了MUR1100续流 尖峰小多了但还噪音还不小,最后用肖特基 IN5819,感觉效果最好,但还有特别刺耳的尖啸声,频率应该很高,接近人而听力极限,怎么消也消不掉。但是看 相电流波形我觉得挺好了,挺完整阶梯形正弦波,偶尔有一些毛刺

不知什么原因? 会不会是载波频率引起的,IM2000S的PWM载波频率为 20K

网友A:
频率在20Hz~20KHz之间称为声波,就是人能听到的频率范围。20K,看来你还真是有才....

网友B:
先顶一个再说

网友B:
我之前用的L6506+L298也出现同样的问题, 我的续流管一直都用的是肖特基管.
1. 同一批板子, 同样的程序, 就是有某些板的噪音很大, 而有些板的噪音非常微弱, 几乎是没有.
2. 好好的板子, 放上一段时间后再拿出来试验, 现在又有尖啸声了,  用了一会,  尖啸声又没了......

网友B:
对这个噪音问题很头痛, 无奈这方面研究不深.
个人认为可能的原因有:
1. 元器件质量问题. 特别是放大器件或比较器件, 便宜货的质量很难有保证, 而且良莠不齐.
2. 可能是罗工说的斩波频率不够的问题. 但我的L6505的DATASHEET里也是让RC的频率F=1/0.69RC接近20K左右. 至于为什么我也是搞不懂, 可以尝试改变下RC值, 调整一下F看看结果怎么样.
3. 载波噪音可能是步进电机无法根治的毛病. 我目前自认为做得比较好的控制器, 也是要隔人耳10CM左右才能完全听不到声音.(0.5A电机).  但印象中, 之前偶尔有某块L6506+L298的控制器的噪音真的非常非常低, 我也搞不懂为什么.

网友B:
刚才试了下, 改变L6506的RC引脚的RC值, 对噪音影响真的非常大. 一般来说, F=1/0.69RC值越大, 听到的噪音越小. 但是, F值越大, 斩波效果(细分效果)就越差, F取到40K就对细分有一定的破坏了.F取到200K时完全看不到细分效果了.至于为什么也不懂.....
你可以自己调下RC值, 找一个自认为合适的点.

网友B:
可能这涉及到斩波器件硬件处理能力问题, F太大的话, 硬件匹配不了, 致至斩波失败.

网友B:
楼主怎么没回贴? 我自己顶一个, 希望有相关经验和见解的人也谈谈看法.

网友A:
修罗兄,别说"罗工",要是被单位的人看到就不好了.....
另,RC电路初了提供频率以外,还有平波的工效,这可能和为什么到40k以后细分就不爽了有关。羡慕你啊,能做试验!

网友B:
哈哈,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网友C:
哈哈,看来此地高手如云泥。顺便请问一下:IMS200多少钱一个?

网友C:
商用的驱动器没几个不发音滴,大家也不要吹毛求疵了。搞环保系不能走极端滴。

网友C:
是高手如云呢哈。

网友D:
这个频率会发生共振么

网友B:
应该会有影响的.
虽然这个频率不会对转速有影响, 但它毕竟改变了运动效果(细分效果).

楼主:
我觉得还是载波频率的问题,可能RC参数问题引起的。
把载波频率调到20-25k 超出人耳极限,应该不会响,
可惜板子让我弄坏啦,实验不了
适当的提高载波频率应该有好处呀,载波越高输出电流波形越好
但不能太高,否则开关损耗太大了吧,硬件的开关速度也会影响到斩波

楼主:
im2000s 好像200多

网友B:
"但不能太高,否则开关损耗太大了吧" 相当精辟. 我本想今早关于这方面写一点东西, 看来不用了.

楼主:
发现没,载波频率一般好像没超过20K的,实际上好多应用好像是不想用太高载波频率,是为了避开人耳听力才设到20k的,变频器的载波好像才几k-十几K  。

我刚入行,不太懂,好的多学习学习

网友B:
我昨天也是刚发现的这个问题, 刚开始没想明白, 后面也能理解了

网友E(2007-09-04):
我是做im2000s芯片的,负责ims步进电机类产品及工业安全产品在全国的销售,
网站:http://www.lihongautomation.com/
兄弟们如有需求请与我联系,希望能给你提供最大的帮助。
vinhao@126.com

网友F(2007-10-11):
我用ALLEGRO A3972也出现,尖峰毛刺问题,原来用FR307后来换成1N5819也不行,尖峰毛刺,没有减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拿示波器拿了斩波频率是100K(充电10us,放电10us),这个尖峰毛刺是怎么产生的??

现在的问题是电机运行在64细分,3转/分时,有轻微抖动,但是电机本身几乎没有噪声,只有爬到电机旁边才能听到丝丝的声音,请问轻微抖动和这些毛刺有关系吗??如何去掉??

谢谢!!

网友A:
   这种速度的话,未必和毛刺有关.步进电机本身结构并不是"完美步进"的,低速出现轻微震动也是正常的.

网友G:
一前没做过,现在了解,好

网友H:
100K斩波频率的尖峰毛刺能与电机的轻微抖动相提并论吗?电机的频响决不可能有那么高,在就是人的听觉,尤其是触觉响应频率是绝对无法感受那么高的频率的。

电机的抖动要么源自细分电流的宏观波形,要么源自电机本身。

网友F:
谢谢: 波恩的回复!!

我用斯达特的驱动器,就没有抖动,转的很平滑,但是电机自身的振动非常大,我做得驱动器自身振动没有,但是转的略显不很平滑
而且在8细分和64细分下,平滑程度没有改变,波形图见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30670&bbs_page_no=1&bbs_id=1000

网友B:
"这种速度的话,未必和毛刺有关.步进电机本身结构并不是"完美步进"的,低速出现轻微震动也是正常的."

支持LG兄的看法.  步进的轻微震动, 是很难消除的, 看你用的场合要求有多高了. 按我以前的经验, 严格的细分数越高, 电机的抖动就会越小的, 实际的效果, 会受到如元器件分辩率, 电机结构误差等的影响, 我做的时候, 256细分的空载运行效果, 还是可以看出比128细分的要好, 再高的严格细分就没试了.

"斩波频率是100K" , 这个真的是你的驱动斩波频率吗?  按我的理解, 步进驱动的斩波频率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是越高越好的, 有时候增加斩波频率会适得其反的,  必须考虑到与相关元件的频率搭配问题.

另外, bigflower, 你能不能把你的驱动流程, 所用元器件, 详细点说清楚了.  你的工作到了这种程度, 属于"精益求精"阶段了,  不表述清楚一点的话, 我们可是一点忙都帮不上的.   还有, "我用斯达特的驱动器,就没有抖动,转的很平滑,但是电机自身的振动非常大,我做得驱动器自身振动没有,但是转的略显不很平滑" 我看不明白, 能不能再说清楚些.

网友B:
另外,  波恩老哥说得很对, "100K斩波频率的尖峰毛刺能与电机的轻微抖动相提并论吗?电机的频响决不可能有那么高",  产生抖动应该不会是那些高频毛刺所能办到的, 估计还是细分的精度或相关元件的分辩率跟不跟得上的问题, 再有, 你的斩波频率, 也很值得催商.

网友B:
另外, 能不能把你的抖动描述更精确一点,  给个建议, 你找一块玻璃平板, 把电机平放上面, 看转动时能不能听到电机与玻璃板相碰的声音.

网友B:
要出差一段时间, 这贴不能跟紧了.

网友I(2008-03-31):
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492442里面有高度集成的步进控制和驱动芯片

网友J(2010-02-03):
用tl-206好,www.guantaoauto.com上有资料

网友K(2011-03-10):
为什么不用集成的驱动芯片呢,如有需要驱动板或各类电机驱动器的话请点击http://shop59968502.taobao.com/ 这是我们自己的小店,即使您不买东西,也可以看看!或者直接联系我 邮箱:lu323110@163.com也可以QQ:499018113

网友L(2011-07-13):
是PCB布线造成的。我们用TC1002做也出现同样的现象,分析后重新布线,问题解决。我们是一家8年以上经验工业类IC设计公司。我们有做IM2000S的替代IC TC1002。价格相对非常便宜。整个控制器成本在70-85元之间,当然每款驱动器的功能要求不同和采购成本不同,所以这里说的价不是绝对的。我们有TC1002做的成品驱动器可以测试。如有意或更多技术支持请联系HP134-3440-1340/q3633-79189(邓生/邓工)热情为你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