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MC是指什么?CU又是指什么呢?

楼主(2007-07-02):
MASTERDRIVE MC 的CUMC应该装在Mounting pos.1,CU应该装在Slot A ,请问pos.1和Slot A 是什么关系?CUMC和CU又是什么关系?

网友A:
CU是基本模块,CUMC是其中的一种,至于Mounting pos.1和Slot A,应该是配合给的相应的安装图说的。

楼主:
我不知道CU和CUMC是什么关系,有没有人能说明白一点,各自的作用是什么?或是什么的缩写?我知道CU是control unit 的缩写.还有CUMC有以下的控制连接:
1 串行接口(RS232/RS485)用于PC或OP1S(接口1)
2 一个串行接口(USS bus,RS485)(借口2)
3 一个端子排用于数字量和模拟量输入输出
我猜想是不是CUMC是主板,CU是控制单元插在CUMC上的?

网友A:
唉,CU(control unit)是控制单元也叫基本模块, CUMC(control unit for motion control)是用于运动控制的基本模块的,是基本模块其中一种,与之对应的还有CUVC(control unit for vector control)也就是用于矢量控制的基本模块,现在明白了没?

楼主:
谢谢,这样就容易理解了,还有一个问题:其它各种卡件(如:编码器输入卡,PROFIBUS通讯卡等)都是插在CU 上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