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菜问题:ABSLC5/04 PLC程序下载如何做?

楼主(2007-07-02):
SLC5/04 CPU上面有DH+,PROG,RS232三个接口,其中的PROG口是圆孔的,我没有这个电缆,我现在想知道可以用其他两个口吗,我想自己做个电缆行吗?
不好意思,时间紧,AB资料也难找,请知道的指教下,谢谢!

网友A:
用RS232口编程肯定没有问题,
型号是1747-CP3(供参考)

网友B:
资料 软件 都有的
需要可以联系
QQ 380311035

网友C:
用232口吧,就是普通的2-3 3-2  5-5

网友D:
很乐意帮助你;要什么资料可以发邮件给我yipinh@126.com

楼主:
谢谢各位!我拿个标准232电缆去试试,先

楼主:
不行啊,我用标准232电缆,用RSLINKS选RS232-DF1驱动,自动组态COM口成功,但下载程序时提示PROCESSOR没有响应,可能原因,DF1 DRIVER没有运行,,,怎么回事?

楼主:
谢谢老工控,我找到了1747 CP3的接线图,自己做了电缆

楼主:
已经下载下去了,第一次接触所以费了些周折.

网友E:
用232很好用的,我一直在用,从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F:
232口在程序中是可以封掉的.
圆口也是DH+

楼主:
是RS232可以用,但不只是2-3,3-2,5-5,还有6-4,7-8,8-7,然后两端的各自6和1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