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的抓图功能实现

楼主(2007-07-02):
方案一:如何通过点击按钮实现当前画面的保存 保存为jpg格式。

方案二:钢铁工业中炉子的温度曲线时时变化的,怎样实现定时自动将曲线画面数据转换到excel表格中并使其曲线化。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1:可能比较麻烦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CaptureFullScreen Lib "DllScreenCap.dll" (ByVal lpFileName As String, ByVal bprint As Boolean) As Long
Sub PrintScreen()
CaptureFullScreen "", True
End Sub
试试,能否实现?
2:需要定时把数据存储到数据库中,然后在excel中调用数据并显示。当然也可以直接在excel中编写读取wincc历史数据库代码来实现。

楼主:
哦 谢谢 我试一下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