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USS 与PROFIBUS访问变频器的数据(以MM440 为例)

楼主(2007-07-02):
USS 与PROFIBUS 的通讯方式都是对变频器的PKW区和PZD 区的数据进行访问
用集成的DP 口或CP443-5 作为主站,PKW和PZD 直接对应I/Q 区,然后调用
SFC14,SFC15 解包到DB 块中,如用CP342-5,调用FC1,FC2 到DB 块中。
对PKW区数据的访问是同步通讯,即发一条信息,得到返回值后才能发第二条信
息。PKW一般为4 个字。

1,读写0002~1999 的参数。
如读P0700, 700=2BC(HEX)
PLC PKW输出 =12BC,0000,0000,0000 1 为读请求
PLC PKW 输入=12BC,0000,0002,0000 返回1 为单字长,值为0002
如读P1082, 1082=43A(HEX)
PLC PKW输出 =143A,0000,0000,0000 1 为读请求
PLC PKW 输入=243A,0000,4248,0000 返回2 为双字长。
值为42480000(HEX)=50.0(REAL)
如写P1082, 1082=43A(HEX)
PLC PKW输出 =343A,0000,41F0,0000 3 为写双字请求
41F00000(HEX)=30.0(REAL)
PLC PKW 输入=243A,0000,41F0,0000 返回2 为双字长,确认修改完毕。

2,读写2000~3999 的参数。
如读P2010, 10=A(HEX)
PLC PKW输出 =100A,8001,0000,0000 1 为读请求 8 为参数2000~3999
1 为数组中第一个参数。
PLC PKW 输入=100A,8001,0006,0000 返回1 为单字长。
值为6(HEX)
PZD 参数为异步读写。如是双字,可进行直接读写操作而不用在调用
SFC14,SFC15。

PLC 输出,第一个字为控制字,第二个字为主设定值。
PLC 输入,第一个字为状态字,第二个字为运行反馈值

网友A:
发问的标题更能引起探讨着的兴趣,不错!

网友B:
支持版主呀,的确是学习的好资料!辛苦了!

网友C(2007-08-06):
PZD的输入、输出的第二个字一定就是速度吗?可以定义为频率吗?如果可以那该如何定义?
PKW修改参数时是所有请求都给一个地址吗?还是一个参数对应一个PKW地址?如P700、P1028

网友C:
辛苦版主帮我解答一下吧!谢谢啦!

网友D(2007-10-06):
PZD的结构根据你选择的PPO类型不同而不同,给个链接你去下载来看看就知道了

http://www.dndev.com/Profibus/profibustr/file/130_13.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