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关于编程问题,拜托各位!

楼主(2007-07-02):
我做的一台小设备由一个脚踏开关,一个汽缸,一个微动开关,两个磁性开关,一个蜂鸣器组成.
我自己编的程序,但是设备总是会出现这种现象:脚踏开关一直踩住不放的时候,设备会出现连续不停动作,这是为什么,怎么编程才不回出现这样的现象.先谢谢!!!!!!!!!

网友A:
程序有问题,不知道设备的动作要求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B:
程序有问题

网友C:
把你的设备动作描述的详细点啊

网友D:
程序加个延时,是不是脚踏开关接触不良
或者是电磁阀干扰PLC,电源太小等

网友E:
用脉冲电路就可了

楼主:
我的描述还不够清楚:脚踏开关,电磁阀和电源都没有问题,以前我做过这个设备,都没有问题.只是程序不是我编的,我以前听他们说过,加一个上升沿可以的,但是,我在程序中没有看到他们的程序中有上升沿的语句,除了上升沿,还有其他的方法吗?请教各位,拜托拉

楼主:
下面引用由天上人在 2007-7-2 20:23:00 发表的内容:
把你的设备动作描述的详细点啊
--------------------------------------------------------------------------------------------
在微动开关闭合后,踩脚踏开关,汽缸动作(但是必须在初始位置),汽缸到位后,才可以复位.不到位时,报警并复位.

网友F:
先描述一下你的机床的工作顺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帮你分析问题.

楼主:
先是微动开关闭合(先决条件)--然后是踩脚踏开关--电磁阀线圈闭合--汽缸(有初始位置检查)伸出,直到磁性开关接通,保持0.5秒后--电磁阀线圈断电,汽缸复位.如果磁性开关在0.2秒中之内不通,报警并且汽缸复位.

网友G:
加一段检测脚踏开关是否释放的程序,释放了再动作。。

楼主:
怎么加,大哥,我是经常看他们编的程序,自己没有编过,所以有点菜,劳你大架,给我写一写吧

楼主:
下面引用由周公在 2007-7-3 11:46:00 发表的内容:
加一段检测脚踏开关是否释放的程序,释放了再动作。。
---------------------------------------------------------------------------------------
你说的很对,不用上升沿的话,你的方法是最好的拉,怎么编啊,提示一下

网友F:
估计你应该在脚踏的语句里加一个反向联锁,其实道理和上升沿一样,只不过你是用内部继电器之间互锁完成的,电磁阀输出的语句条里加一个自锁电路,把5秒延时定时器的完成标志串在里面,这样每完成一个循环,气缸就会自动复位,等待下一次脚踏.

网友G:
1.采用单片机时:设置一个位变量(I/O口),检测这个口的状态;如果为0(或1)(是否动作)在本条指令循环;否则二次检测这个口的状态,如果为1(或0)(是否恢复常态)则跳转至设备动作,否则在本条指令循环。 2.采用PLC时:定义一个输入,检测它的状态,流程和上面一样。

网友H:
干嘛不用上升沿呢?

网友G:
检测上升沿可能会遇到抖动的问题。

网友I:
使用触发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J:
可能输出用了两个地方

网友K:
信号自锁,完成一个动作周期后解除自锁

网友L: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加上升沿,如果你不想加,可以考虑下面方法:
用脚踏开关常开 串上 前进磁性开关常开 置位H0.0
用脚踏开关常闭 复位H0.0
H0.0的常闭串到你的前行电磁阀条件中。
注意:1、H0.0是任意设定的保持继电器触点
2、置位/复位指令在OMRON中是KEEP
3、问题的关键是,你要求必须脚踏开关通一次,汽缸动作一个循环,而一直接通,汽缸是不能动作。恰恰是你的程序不能区分脚踏开关是一直接通还是只接通1次。
4、H0.0的作用是:如果你脚踏开关一直接通,直到到前进到位后,会置位H0.0,从而汽缸返回后,脚踏开关即使还通,汽缸也不动作
只有松开脚踏,才能进行下一个循环。

网友L:
PS:至于前行磁性开关延迟0.5s会受此影响,我想你应该能搞定
(加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