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直线轴

楼主(2007-07-02):
请教各位: 840D系统机床上有一轴的实际位置与手轮上显示的位置一致,但与面板上显示的位置不一致,差3mm多一点,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如何处理??

网友A:
难道是其间的设置存在偏差?

楼主:
请说详细一点,这个设置在哪里?

网友B:
查手册,检查关于手轮设置的参数,11346这个参数是不是会影响它,这个参数是,手轮一停,机床就停或不停的参数;还有面板上显示的位置应该是实际位置才对,还有你10丝10丝的走时有没有差别?至于你用的什么手轮,还能显示位置?

楼主:
右能存在误差,重新对了一下原点后就正常了。

网友C:
有谁有simotion D435的中文资料  或下载地址请告诉我!先谢谢了!

网友D:
西门子就有这种手轮,带显示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