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错误

楼主(2007-07-02):
小弟首次用citect做项目,画面在运行时总是出现"No protection key found or no licence available from network"之后就关了,请问大家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通过计算机设置向导设置为单机运行可以没有狗的情况下在demo模式进行运行测试,网络模式必须要有狗才可以的

网友B(2007-08-19):
没有软件狗的情况下回出现。可以选择在DEMO 下运行,但15分钟后还是自动退出运行状态。

网友C:
可以试试“创世纪32”GEN32组态监控软件,开发版是免费,没有分什么网络版或者单机版,如果没有狗,使用C/S架构时都可以,但是只能够运行2个小时。他们最近推出“创世纪64”全世界第一套64位组态监控软件,支持3D动态,360度可视化,整合3D地图(微软公司Virtual Earth)在度上支持GPS,可以用来追踪物体,等等。真真一流,可以到工控TV看看。

网友D:
没有加密狗啊,单机模式可以在demo的环境下运行15分钟;网络模式就不能运行了。
这一点是citect和其它组态软件不一样的地方,其它的软件一般可以运行2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