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柜里都装些什么东西

楼主(2007-07-02):
(无正文)

网友A:
高压还是低压
高压里面有2个电流互感器和2个电压互感器,下面有2块电表
1个无功1块有功三相三线电表,电表电压100V电流1.5/6A
低压有3个电流互感器,有功无功电表各一块(有的有功是3块单相电表),大功率配1个锁扣式接触器(也有的是普通接触器),1个单片机组成的IC卡预付费系统
无功电表一般都是止逆电表,不会反转

楼主:
非常感谢!
低压的有图纸吗?

网友A:
没有,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