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楼主(2007-07-02):
我们现在搞一个机器人,把一个个的小程序基本都写好啦,请问:怎么把一个个的小程序连成一个整体,实现整体控制?这需要哪方面的知识?谢谢

网友A:
这不是个运动控制的问题吧,而且,我也不知道转到哪里合适。

你的整体控制与小程序之间是什么关系,大概只有你自己知道了。

网友B:
“一个个的小程序”如果是功能性实现,则还需要一个框架程序,对这些功能进行规划和调度。

网友C:
如果是事先规划好,有总体设计方案,那么“一个个的小程序”——直接放在一起,都作为子程序就可以。就像大型软件一样,都是这样设计的,包括Windows系统。
    如果没有事先约定/总体规划,可能每个小程序之间存在指令/存储器的异常调用,所以就会出现异常,小程序就需要更改。

网友D:
1、关键是回答:“在什么情况下,调用你的什么程序???”;
2、只要你回答了上述问题,你的所有小程序就自然贯穿为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