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

楼主(2007-07-02):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需要时间继电器,要求如下:

                            电源:DC24V

                            触点:2C

                           触点形式:瞬间闭合,延时断开

                            延时时间:1S
                           规格:最好是欧姆龙H3Y或H2Y系列,国内品牌同类的也可以。
                          联系方法:JHS3315293@126.COM

网友A:
到市场看看防欧姆龙多的是,欣灵电器是专门做继电器这类的

网友B:
此为断电延时继电器

网友C:
满大街都是

网友D:
断电延时时间继电器也很多
普通的有JS20断电延时时间继电器,你可以选用数字显示设定的
时间0.1~9.9秒

楼主:
此款时间继电器是上电延时,断电复位。

网友E: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用了一种温州大华生产的,才五十来块钱,0.01s--99h99m。

网友F:
施奈德的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