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气控制设计的一般程序有哪些?

楼主(2007-07-02):
电气控制设计的一般程序有哪些?

网友A(2007-11-08):
说详细点..呵呵

网友B:
1、主电路设计
2、控制电路设计
3、辅助电路设计
4、反复审核电路是否满足设计原则

网友C:
请问一下,控制电路和辅助电路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个人理解:控制电路是如何控制对象。辅助电路是保护、检测等等

网友D:
1、首先根据工艺要求设计出主供电回路(如电机、加热器等主用电器具)
2、根据主用电负荷的工作顺序依次设计控制回路(控制负荷运行回路)
3、根据各负荷的依存关系设计安全回路、检测显示回路等等
4、反复审核所设计原理图能否适应控制要求
5、根据原理图设计电器元件平面布置图
6、根据平面布置图进行电器材料的选型
7、设计电气元器件接线图

楼主(2007-12-21):
向工控追求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