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请问3*150+1*95的电缆一卷有多少米?

楼主(2007-07-02):
请问3*150+1*95的电缆一卷有多少米?还有70平方的一卷一般有几米?多谢了.

网友A:
这种电缆一般都要订货,长度不线,不过最好超过100米

网友B:
没有长度限制,我买过348米,一般保证供货±5%,一般没有零的,有也是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