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高速计数器和高速脉冲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7-07-02):
各位大虾,请教一个问题:现在想试一下S7200的高速计数器功能,但是没有外部脉冲源,想用S7200自身的高速脉冲输出(PTO)来当脉冲源,请问可不可以呀,有没有程序可供借鉴,谢谢了

网友A:
可以
只要你的是晶体管输出

网友B:
可以。程序不难啊。
自己琢磨出来的更好用

网友C:
可以的
也可以用一根线短接,这只是单单方向计数

网友A:
A/B计数原理一样

网友D:
用12模式,连接线都省了(用不着连Q0.0或Q0.1至时钟端的连线),也节省1个输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