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样的电池

楼主(2007-07-02):
几年前,在炼钢厂的废料堆里见到两块这样的电池,外型像是铅酸电池的一格,有加液孔。金属外壳,绿色的,好象是军用的。第一块加了电解液,冒了烟,报废。第二块加了蒸馏水,有电压输出,什么样的电池会有金属外壳呢?好象是加油的补偿电容器的外型,只是小一些。

网友A:
是不是碱性电池,包括镍镉电池 镍氢电池
酸碱到一块有什么反映
幸好不是锂电池,不然有你叫的

楼主:
锂电好象不用加液吧,镍镉电池 镍氢电池好象也不用加液啊。因为少见,所以我才多怪。不加液时没电压,加液后不用充电就有电了,很像现在的铅酸电池。

网友A:
碱性蓄电池大容量也需要加液

网友A:
没有注意,发重帖子

网友A:
镍铁碱性蓄电池的工作原理

--------------------------------------------------------------------------------

2007-5-30 9:36:32  电源世界网

  蓄电池极板的活性物质在充电后,正极板为氢氧化镍,负极板为金属镉;而放电终止时,正极板转变为氢氧化亚镍,负极板转变为氢氧化镉,电解液多选用氢氧化钾溶液。在充放电过程中,电解液仅作为电流的载体,浓度并不变,因而只能根据电压的变化来判断充电放电的程度。镉镍密封蓄电池在充电过程中,正极析出氧气,负极析出氢气。镉镍密封蓄电池在制造时只在正极上产生氧气,由于电化学作用被负极吸收,因此防止了气体在蓄电池内部集聚,从而保证了蓄电池在密封条件下正常工作。

网友A:
http://www.cps800.net/knowledge/1036.htm电源网

网友B:
镍镉电池。因为最早用于军用,所以漆成绿色。我们70-80年代使用就是这样颜色的。当时好象就新乡电池厂(现在的风帆品牌?)有这样产品。 电解液记得应该是苛性碱(氢氧化钠)。加酸当然出问题。 记得输出电压多少不?镍镉电池单节是1.2V,酸电池是2.0V。

楼主:
哦 应该就是镍镉电池了,是1.2V,好象是3-4块连在一起的,外面还有一个装一起的外壳,就是军车的颜色。谢谢各位

网友C:
我用过,用在火炮导管照明,和阵地探空仪上面,为了长期保存现加液现用

网友D:
还有这样的电池,没见过,呵呵

网友E(2007-08-03):
长见识了

网友F:
对电池内部结构没研究过!!

网友G(2007-10-28):
是不是矿工灯用的电池?

网友H:
学习了,发个图来看看

网友I:
长见认了.

网友J(2007-12-06):
“大华在线”是个好同志!值得深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