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三相倒顺开关

楼主(2007-07-02):
三相倒顺开关能控制单相电动机(电容启动式)的正反转吗?? 怎么接?

网友A:
当然能了

网友B:
用一个单刀三掷开关就可以呀,何况是三刀三掷开关。画图不方便,请参考双桶洗衣机洗涤电机控制电路。

网友C:
楼主名字没起错,呵呵

网友D:
当然可以了,

网友E:
简单的问题,简单的回答

楼主:
河北赵: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6 17:59:00
用一个单刀三掷开关就可以呀,何况是三刀三掷开关。画图不方便,请参考双桶洗衣机洗涤电机控制电路。
我说的是单相电容启动式电动机 不是洗衣机的电容运转式

楼主:
不是用三刀三掷开关 是倒顺开关

网友F:
原理一样的,这里说不清楚,自己再琢摸一下吧

网友G:
你把倒顺开关中间的三个连接线拆了,就是三刀三掷开关了。

网友H:
有办法 我装过 但我没图,自己动脑筋想一哈咯

楼主:
公安小虾米: 能不能说明一下 我就是不会才问问大家

网友I:
对于小功率电机,其实使用一个按钮盒,装一个3位锁定开关也可以。

网友J:
劝告你改用断路器或漏电开关

网友K:
请看木工用刨板机。

网友L:
是不是
拧到这启动电容在这个绕组上
拧到那边启动电容在那个绕组上

楼主:
主副绕组不变 副绕组只是启动用 启动完电机内的离心开关就断开啦

网友H:
不好意思 我办法帮你画图,因为我没软件.就是那个木工用的刨床,
1 * 2* 3*
4 * 5* 6*
7 * 8* 9*
1接5和3,2接火线,4接9和电机,7接6和电机,8接电机和零线.1、7是一组,4、8是一组接如电机的4个线就可以了不知道你可不可以看懂。

网友M:
可以的,只要把电容所接的两个头调换过来就可以实现电机的反转。

网友H:
书呆子
不知道你看懂了没有啊

楼主:
公安小虾米
没有 但是我还是谢谢你

楼主:
公安小虾米
你是那里工作 能聊聊吗?

网友H(2007-08-08):
我在湖北工作,你呢?

楼主:
我在陕西 哈哈 好远呀

网友N:
啊啊. 还得要看高手吧?
顶了这么多天.叫喊着说"简单"的人也没能把图"简单"上来.
三相倒顺开关随厂家不同有几种结构的.看似简单.实操起来从选到接却也是要有些琢的.

楼主:
老菜鸟: 你好 谢谢啦!

楼主:
老菜鸟: 你是真正的高手

网友O:
大家都介绍的这么仔细呀,学习了

网友N:
to:看不惯:
你的图画错了
既称启动绕组,又何以接入运行电容C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