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热电偶与热电阻的区别?

楼主(2007-07-02):
习惯低温用电阻,高温用电偶,但温度这两种都适应的如何选择?谢谢

网友A:
选电阻的好,

楼主:
理由?请说明原因.
电阻三线,电偶两线,从成本考虑选电偶.

网友B:
两者的区别是电偶产生热电势信号,而电阻发生阻值变化,具体使用要看场合和选择的仪表

网友C(2007-08-09):
电阻精度高些,成本也高

网友D:
远控用铂电阻,近控用热电偶,我都是这么选的

网友E:
热电阻:低温测量,精度高。
热电偶:高温测量,精度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