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W紫日变频器与15KW电机故障

楼主(2007-07-02):
有台15KW的电机(带齿轮箱的搅拌机)用15KW 的变频来控制去年装好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用过,而现去用的时候却出现了问题,调好50HZ的频率只能上到14HZ后不到30秒就跳了,显示过载,电流超过50A(额定电流才31A)
刚开始本人怀疑电机有问题,于是检查了电机,发现电机好的,用手去转动时也很容易转动,三相阻值也平衡。后又检查变频器,将电机线拆下试验时,变频器正常运行。
(公司里只有一台15KW的电机和一台15KW的变频器)
请问怎么才能检查出,出问题的是电机还是变频器?
请各位大侠帮忙出出主意///谢!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电流大  用钳型表看 输入电流大不大 一般输入比输出小5个安培左右 如果输入电流也大 复位一下参数试一下 还不行 应该是电机的问题 脱开负载再试一下! 或者换个小电机试一下!

网友B:
搅拌机带负载启动,负荷比较大
空载试试

变频器显示电流和实际都有一定出入,测量方法不一样

也不排除变频器有问题
变频器没有余量

楼主:
谢谢两位大侠的指点!
昨天本人忽略了变频器与电机的距离问题,今天本人咨询了厂家后,初认定该故障是由于距离造成的,它们之间的距离有100多米,由于变频器的最大距离都在50米的范围内,如超出之个距离就要加装《输出电抗器》

网友C:
不会吧!我们用的很多线路都在200m以上的

网友D(2007-10-25):
我有一台15KW紫日变频器停用半年后开机启动电机震动大 达到额定转速后正常 有那位专家知道?

网友D:
那位有安川变频器616G5中文说明书?

网友E(2009-03-12):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15KW紫日变频器停用半年后开机启动电机震动大 达到额定转速后正常 有那位专家知道?

启动时变频器频率接近机械的自振频率,所以震动大,可以试出多大时震动最厉害,设置跳过此频率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