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pro-face)HMI
求助:PRO-FACE的传输线

楼主(2007-07-02):
请教各位大哥,我手上没有GP的线,能用三菱的SC-09的编程线做连接线吗?是否一定要用专用的画面传输线?

网友A:
专用线
电缆里面有芯片

网友A:
你如果有能力就自己做
不如直接买一根,100元左右

网友B:
有现成的线
QQ 380311035
联系

网友C(2007-08-21):
很多電纜都要求用協議轉換芯片但是不用一樣可以通迅,最主要是要找到通迅口的角定義,其他都好說,

网友D:
请教一下通迅口的角定義是什么意思?如何设置?谢谢了

网友D:
请教一下楼上的朋友通迅口的角定義是什么?怎么设置?谢谢了

网友E:
不如买一根现成的线方便。

网友F:
买人机的时候可以向厂商要的

网友G(2007-11-29):
以后可以自己做了,那张图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