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上沿触发和下沿触发的具体功能?谢谢!

楼主(2007-07-03):
我是初学者,和一般常开触点有什么不同?谢谢!

网友A:
比方 一个按钮输入
按按钮时瞬间导通几毫米
释放按钮瞬间导通几毫米

网友A:
是毫秒
不是毫米,打错了

网友B:
先要知道什么是“上升沿”“下降沿”就可以,
以后各种例子就会遇到上升沿,渐渐就会有体会了

楼主:
能不能说详细一点,书里写的很简单

网友C:
一个方波,前边部份上升部分为上升沿,后边下降部份为下降沿

网友D:
同意各位老大的观点。
在继电器控制电路中,上沿触发和下沿触发可能意义不大吧。
在PLC控制程序中,上沿触发是触点闭合瞬间触发后续电路;下沿触发是触点分断瞬间触发后续电路。
上沿触发可防止触点抖动带来的误动;下沿触发可满足进程结束给出指令的要求,比如车辆进入时电路不动作,车辆离开时电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