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编码器输出为差动驱动如何转换成集电极开路?另外它们两者有什么不同和区别?

楼主(2007-07-03):
如何将伺服编码器的差动驱动转换成集电极开路输出?
另外它们两者有什么不同和区别?

网友A:
我决定近期找些资料总结一下这个问题。

两者是不同的驱动电路,差分驱动的抗干扰和衰减能力较好,能传输较长距离。

如果转换,我看到有人用光耦转换,我还得再查查。

网友B:
去传感器与仪表版块看@q的帖子,可以搜上海精浦。

网友C:
谢谢周公的推荐,我看到了这个帖。

编码器的差分驱动,也有称RS422的、长线驱动的,而在西门子PLC手册中也有用5VTTL表示的(注意这个TTL与国内的5VTTL概念上略有不同),正负5V对称信号,在差分接收器件里A减A-,或相当于A-信号反向再叠加,可加强信号,如用屏蔽双绞,抗干扰性能较好。

集电极开路,实际上就是三极管放大电路,按三极管的用法,有PNP与NPN之分,输出电压就是加在管脚上的电压。

根据上面介绍,差分转集电极开路=光耦+三极管

网友C:
从信号质量与传输特性来说,差分优于集电极开路,转,是不得已的后退。

网友D:
我们的也是差动输出,接一根线照样用,欧洲的旋转编码器
10根线

网友B:
谢谢@Q的解答。

网友E:
我们的也是差动输出,接一根线照样用,欧洲的旋转编码器
10根线

若你使用歐洲控制器 10根线定義如下
5v 0v
A  /A
B  /B
Z  /Z
sensor+ sensor-(5V 0V ) 做為壓降補償 日系就不用接

网友F:
何必呢,换一个型号就行了,差动输出可长距离输送,信号衰减弱,抗干扰强

网友G(2007-10-04):
谢谢,感谢诸位的答案,学习消化中......

网友H(2009-04-02):
正好遇到这个问题我还直接连PLC,太麻烦了。

网友I(2010-04-15):
差分信号时电压正负转换么?那为什么PLC接受时里面却有一个单向的2极管呢

网友J:
 用AM26LS32芯片转换就好了.不过自己最好加点周边电路.

网友K(2010-06-09):
你信说的我看的似懂非懂!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各位帮帮看看!一台MR-H200AN的伺服坏了!现在想用MR-J3系列的代用,当然是边电机一起换了,本来是很好做的活,但在查图纸时发现原MR-H200AN的伺服给数控系统输出了信号,针脚为FPA、FPB、意为集电极开路输出的A、B相,但MR-J3的只有集电极开路输出 Z 相输出,这可以代换吗?

网友L:
,但在查图纸时发现原MR-H200AN的伺服给数控系统输出了信号,针脚为FPA、FPB、意为集电极开路输出的A、B相,但MR-J3的只有集电极开路输出 Z 相输出,这可以代换吗?

不可以

网友M(2011-03-25):
A相、B相是伺服放大器运行时输出的脉冲信号,这两种信号在相位上相差90度;可以根据这两相信号的状态计算出伺服系统的运动速度和方向。
Z相信号是伺服电机每转一圈会输出一个脉冲信号,可以理解为用来校准位置的0相信号,一般用来精确回原点的。

网友N:
用个信号转接板就搞定了。差分转集电极开路。我自己就做过,很简单的。

网友O:
我这里有一种差分信号转集电极信号,如有需要请与我联系.1525382675.

网友P(2011-07-01):
蓝瑟 MHM-06O 差模信号转换器 差分信号 转 集电极开路

网友Q:
引用 网友P:
蓝瑟 MHM-06O 差模信号转换器 差分信号 转 集电极开路

现成的方法。

网友R(2011-11-21):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我有一台PLC可以发高速脉冲(24V输出),还有一台伺服控制器可以接收差动脉冲输入
我想用一个AM26LS31C芯片做一个转换,不知道怎样做电路,能帮忙解决一下吗

网友L:
AM26LS31C到是可以输出差分信号,但是接收24V的脉冲应该是有问题的。什么伺服,不能直接收24V的信号?

网友R:
yamaha的一个电动缸控制器,只接受差分驱动(5V),需要用AM26LS31C做一个转换

网友S:
使用光耦,如果频率不高的话,否则用75系列线驱动芯片。

网友T(2013-02-22):
对:笨鳥慢飛关于我们的也是差动输出,接一根线照样用,欧洲的旋转编码器10根线若你使用歐洲控制器 10根线定義如下5v 0vA  /AB  /BZ  /Zsensor+ sensor-(5V 0V ) 做為壓降補償 日系就不用接 内容的回复:

三菱HP系列的电机上自带的编码器的信号排列(如下),又是什么意思呢?

9 SHD,

7 MDR, 8 MD,

5 MR,   6P5G,

3 P5,    4MRR,

2BAT

网友U:
速度慢的话可以用一个光藕做一个转换!

网友V(2013-07-22):
引用 网友U:
速度慢的话可以用一个光藕做一个转换!

请问:具体接线是怎样的呢?谢谢!

网友W(2014-09-17):
引用 网友P:
蓝瑟 MHM-06O 差模信号转换器  差分信号 转 ...

这个好,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X:
什么数控系统?没听说过数控系统不支持差分信号的

//////////////////////////////////

本人专业销售推广国产无锡创正伺服,2500线,17位绝对式都有,提供技术支持,上海方圆50km,可提供样机测试以及PLC编程,小王,13651915493,QQ1647674321

网友Y(2016-03-09):
像这种我们有专用的 差分转单端模块、或者差分转集电极开路的模块,可以参考一下

DIN33系列编码器差分信号转脉冲信号变送器

 主要特性:

>> 编码器差分信号直接输入转换成脉冲信号

>> 支持A、B和Z三相差分同时转换

>>  3路输入,3路输出,输出脉冲幅值可选

>> 不改变原波形频率,响应速度500KHz以上

>> 电源、信号输入、信号输出 3000VDC三隔离

>> 供电电源:5V、12V、15V或24V直流单电源供电

>> 低成本、小体积,使用方便,可靠性高

>> 标准DIN35 导轨式安装

>> 尺寸:120 mm  x  70 mm  x  43mm

>> 工业级温度范围: - 45 ~ + 85 ℃

应用:

>> 编码器差分信号隔离、采集及变换

>> 编码器差分信号转24V方波脉冲

>> 伺服编码器差分信号传输到PLC

>> 脉冲信号放大与整形

>> 地线干扰抑制

>> 电机转速监测系统

>> 速度测量与报警

>> 信号无失真变送和传输

例 1: 输入:编码器差分信号输入;  电源:24V ;   输出:0-5V电平     型号:DIN33 IBF S5-P1-O1

例 2: 输入:编码器差分信号输入;  电源:12V ;   输出:0-24V电平    型号:DIN33 IBF S1-P2-O3

例 3: 输入:0-5V电平;   电源:24V ;   输出:0-24V电平            型号:DIN33 IBF S2-P1-O3

例 4: 输入:0-5V电平;   电源:12V ;   输出:集电极开路输出        型号:DIN33 IBF S2-P2-O4

例 5: 输入:用户自定义;  电源:24V ;   输出:用户自定义           型号:DIN33 IBF Su-P1-Ou

详情:深圳贝福   或者TEL 15 8   8935   3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