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组态软件还在使用脚本程序吗?

楼主(2007-07-03):
由于组态软件用户的监控需求千变万化,而组态软件本身提供的二次开发功能都是有限的,用户往往需要更复杂的、更灵活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特定的功能需求。这种情况下,传统的组态软件用户都会想到组态软件提供的“脚本”功能。“脚本”果真是解决不同用户特殊需求的灵丹妙药吗?

楼主:
让我们来看看“脚本”的定义和其能完成的功能:
组态软件的“脚本”功能是指通过其提供的一种嵌入到其自身内部的简单编程语言实现基本的程序流程控制手段(比如条件语句)和可执行指令。可执行指令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指令是调用组态软件功能的指令,如打开或关闭画面,第二类指令是与组态软件功能无关的命令,如运算和文件操作等命令。“脚本”极大地增强了组态软件的灵活性,使组态软件能够去适应不同行业、不同用户的千变万化的需求,让用户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编写自己的逻辑和控制流程。可以说“脚本”是组态软件必不可少的重要功能。

楼主:
再让我们来看看“脚本”程序在组态软件中使用经历过的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组态软件厂商自己定义的类似高级语言,比如C和Basic等的一种简化脚本。为了更好满足用户需求,组态软件厂商需要不断扩充第一类调用组态软件功能的指令和第二类实现其它功能的指令。这一阶段的脚本语言是完全由厂家自定义的语言、语法,是不通用的,非开放性的,用户需要记住和不断翻阅厚厚的指令手册来编写程序,而且无论厂家如何去扩充其指令,特别是第二类实现其它一些通用功能的指令,总是有限的,不可能满足需求复杂的组态软件用户的特别需求,目前国内大部分组态软件和一部分国外组态软件都采用这一“脚本”方式。正是基于这一点,国外一些大的组态软件厂商采用了一些通用的脚本语言作为自己的脚本语言,比如VBA,JavaScript等,这些通用脚本提供的功能相对自定义脚本来说要强得多,这也是目前主流组态软件的做法,属于“脚本”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楼主:
“脚本”程序并不是解决不同用户需求的灵丹妙药。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用户对“脚本”的需求越来越高,有些用户觉得一些通用脚本语言提供的功能还不够强大。不管是用自定义脚本语言还是通用脚本语言所编写的脚本程序,它们都是在工程运行时解释执行,比直接编译成计算机可执行代码的编译性语言效率要低很多,因此都存在功能不够强大、速度慢等一些不足。
为了弥补以上不足,组态软件的最新的发展就是直接嵌入功能强大的标准高级语言,并在工程运行前,直接将用户编写的“脚本”程序,编译成计算机可以执行的代码,将“脚本”程序执行的解释过程在运行之前进行,从而提高“脚本”程序的执行效率。因此,新的“脚本”程序,已经在逐渐脱离“脚本”的定义(注:“脚本”语言的定义就是在运行时需要另外一个程序来解释执行,而不是像其它高级语言程序一样,直接被编译成计算机处理器可执行的代码的一类高级语言)。这也可以定义为“脚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网友A:
不见得好,这样软件公司就收不了费用了

楼主:
C#是什么?
C#读成C SHARP,据微软内部的讲法就是c++再++,它是一种为Microsoft全新的.net平台开发而专门设计的程序设计语言,它优雅、简单、安全、性能高、面向对象。其语法风格源自C/C++家族,融合了Visual Basic的高效和C/C++的强大。其优雅的语法风格,创新的语言特性,快速实现应用程序开发,深受世界各地程序员的好评和喜爱。
C#语言是彻底的面向对象语言,与目前组态软件中的脚本语言,甚至和许多其它高级语言相比,程序结构都更为清晰,便于维护。简洁、高效、优雅以及其开放性,决定了它将是未来IT业的主流编程语言。

楼主:
to 邓志群:
呵呵,不知道您指的软件公司是指哪些?是指专门为组态工程开发而编写软件的公司吗?目前这样的公司好像不多吧,一般都是工程开发商的人员自己来做工程,不会去寻求第3方编写软件的的公司。或者没明白您的意思?

网友B:
邓志群所指为国内组态软件厂商,如组态王、力控等。
个人认为c#短时间还不会进入工业控制领域,目前在网站开发等IT业应用较多。

楼主:
国内我们是第一个用c#语言开发的基于.net的组态软件。
国外的软件,如INTOUCH,WINCC都开始用C#作为用户程序了,底层的应用程序也开始用C#开发了。
相信国内的组态软件厂商也已经在做类似的研究了,只是除易控之外暂时没有产品推出而已。

网友C:
就象国内软件好多都提供的是类C、类Basic这种脚本语言,这种脚本语言有好处也有不足,好的方面是:用户学起来方便,上手快,不足的地方是他不是一个可编译的程序,是工程运行时解释执行,这样就影响到工程的运行速度。但有些软件用的时C#编程语言,有些用户可能接受不了,为了一个小工程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编程语言有所不值。各有利弊,最主要的是做好数据部分的处理就好了,不要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什么画面或者没用的地方

楼主:
To 火箭升空
是的,易控的C#用户程序应该说给组态软件带来的是锦上添花的效果,不存在取舍的关系,不存在说采用了C#用户程序就给用户带来困难。
有可能是我们的讲解不是很详细,对于传统的组态软件提供的类C、类Basic这样的命令,易控中也有,易控中称为访问程序功能的命令,并且,
易控设计得更有利于用户使用的一点在于:易控提供图形化编程,即采用这些命令时,用户往往不需要写代码,直接选择命令和其访问的对象就可以。

楼主:
看看C#带来的显著好处还有哪些?
“易控(INSPEC)”是国内迄今唯一将C#语言嵌入到自己产品中的组态软件,易控除了提供访问其本身功能所必须的“方法”(注:在面向对象时代,“方法”是对传统“指令”或“命令”或“函数”的新称谓)外,用户可以使用标准C#语言提供的所有功能,使用.net Framework提供的数以千计的庞大类库,以及第三方软件提供商提供的类库,即大量已经被其它厂家编写完成并经过其它用户使用的代码都可以直接使用,从而使用户在有特别需求的情况下,可以利用这些成熟代码来编程实现,并将自己的程序嵌入到易控(INSPEC)中运行。同时也为九思易自身帮助用户定制特殊功能扫清了障碍。实际上,就很容易实现了易控的功能无限扩充。

网友:
下面引用由知易行难在 2007-7-10 11:13:00 发表的内容:
国内我们是第一个用c#语言开发的基于.net的组态软件。
国外的软件,如INTOUCH,
--------------------------------------------------------------------------------------------
INTOUCH那个版本是用C#开发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A:
INTOUCH不是C#写的,但IAS中可嵌C#,VB。NET语言

网友:
不是万能的但也是必须的

楼主:
C#的使用
作为微软的最新高级语言,其使用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为了避免因为功能的扩充而造成用户编写程序困难,易控(INSPEC)大量采用了可视化编程等等精心的人性化设计,用户程序代码编辑器提供了工程命令、用户程序可以引用的工程对象、关键字和运算符等窗口用于可视化选择,代码的不同部分采用不同颜色显示,提供智能感知,自动提示用户可选的方法(命令)和属性,导入和导出,语法检查、错误提示等等,极大简化了开发用户程序的难度,尽可能让用户更多关注其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语言本身。
“易控(INSPEC)”还对用户最可能开发的用户程序,不同的用户程序片段进行了非常好的组织管理,比如按照用户程序执行的触发条件来进行组织,结构清晰,同时简化了对用户程序的管理工作。
“易控(INSPEC)”的C#用户程序,是用户扩展监控系统功能的强大工具,将为用户实现特殊效果和功能,创造前所未有的条件,特别是高级用户,将能随心所欲如虎添翼地编制各种强大的逻辑、动画、算法和操作等功能,同时可以用更精简的代码实现需要大量代码的传统脚本程序。总之,“易控(INSPEC)”的C#用户程序将为用户带来前所未有的超越组态软件的体验。

网友D:
易控是编译型,力控和组态王是解释型
这样如果只是将控件挪了挪地方,力控和组态王只用保存一下,再运行即可看到效果而易控则需要重新编译,喝杯茶。。。
请问,这就是易控的优点吗?

网友E:
我所见到的组态软件,都带脚本编程,有的用VC,有的用VB。

楼主:
to:死亡骑士
任何事务都有两面性,况且工程并不都是一些挪挪控件位置的工作。
易控这种编译型软件运行起来后,更为高效和稳定,如果非要比的话,在复杂的工程,复杂的情况下,解释型的软件执行起来后可能令你喝茶的功夫都没有了。

楼主:
to:ldldld
对,一般组态软件都具有脚本编程的功能。
国内有一部分组态软件是提供的类C脚本,语法是自己公司定义的,使用时需要查阅厂家的命令手册。

楼主:
看看易控的C#使用吧 (1) 图形化编程 例如关闭画面时,调用“画面”菜单下的close命令,即弹出画面选择界面,会列出该工程中所有的画面供用户直接选择。
除了命令能实现图形化编程外,对象也可以实现图形化编程,例如下图,选择画面“IO通信展示”,会列出该画面下的所有对象,双击该对象就可以实现对象的访问和操作等。

楼主:
看看易控的C#使用吧 (2) 智能感知 当输入Grp时,系统会自动顺序列出跟该字母有关的命令,用户无需准确记忆命令完整拼写。

网友A:
功能不错,但能作到多少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楼主:
看看易控的C#使用吧 (3) 关键字和运算符 对于常用的运算符和关键字,易控都已整理出来供用户直接调用。

楼主:
TO: deng_lp

您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您用任何一个软件估计都会有这个担心,呵呵,至少到目前为止,易控软件还没遇到过点数多了做不了的情况。

建议您试用一下易控软件。然后再作判断。

网友D:
TO:知易行难
解释型语言难道不能应付复杂工程,复杂工况吗?不错,在运行速度商,编译型比解释型速度快,效率高,但现在电脑主频越来越高,这种差距也越来越不明显,也越来越不重要,要不然JAVA、PYTHON、RUBY。。。这些脚本语言不会这么受人欢迎

楼主:
(4) 外部功能引用 用户可以使用标准C#语言提供的所有功能,使用.net Framework提供的数以千计的庞大类库,以及第三方软件提供商提供的类库,即大量已经被其它厂家编写完成并经过其它用户使用的代码都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D:
希望INSPEC比组态王他们开放一些
这些组态软件太封闭了,功能弱弱

网友F:
好像比组态王复杂点。

楼主:
下面引用由lylyly在 2007-7-24 15:47:00 发表的内容:
  好像比组态王复杂点。
--------------------------------------------------------------------------------------------
   比任何软件用起来都容易,不然怎么叫易控!

网友G:
还是介绍一下性能吧,能支持多少点?采集/更新速度?历史数据存储?分布式应用?......

至于易用性,因人而异。

楼主:
请保持关注,易控会随后推出更多相关内容介绍的专题。

楼主:
下面引用由kking在 2007-7-27 17:01:00 发表的内容:
  还是介绍一下性能吧,能支持多少点?采集/更新速度?历史数据存储?分布式应用?......

至于易用性…
--------------------------------------------------------------------------------------------
    有空拿光盘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H(2015-09-05):
 什么是组态软件

    组态一般指的是一种开源的电气监控软件,它是一种专业用于电气参数采集与控制,是为为用户提供快速构建工业自动控制系统监控功能的、通用层次的软件工具。

组态王软件介绍

    组态王软件是亚控科技根据当前的自动化技术的发展趋势,面向低端自动化市场及应用,以实现企业一体化为目标开发的一套产品。

组态王软件的特点:

    1、它具有适应性强、开放性好、易于扩展、经济、开发周期短等优点。
    2、通常可以把这样的系统划分为控制层、监控层、管理层三个层次结构。
    3、监控层对下连接控制层,对上连接管理层,它不但实现对现场的实时监测与控制,且在自动控制系统中完成上传下达、组态开发的重要作用。
    4、尤其考虑三方面问题:画面、数据、动画。
    5、通过对监控系统要求及实现功能的分析,采用组态王对监控系统进行设计。
    6、组态王软件也为试验者提供了可视化监控画面,有利于试验者实时现场监控。
    7、它能充分利用Windows的图形编辑功能,方便地构成监控画面,并以动画方式显示控制设备的状态,具有报警窗口、实时趋势曲线等,可便利的生成各种报表。
    8、具有丰富的设备驱动程序和灵活的组态方式、数据链接功能。
    9、价格便宜。

组态王软件的缺点

    1、该软件属于开源软件,功能过于笼统,并不能满足所有工业自动化系统的要求。
    2、该软件应用比较多,时间长了,一些专业人士能了解他的运行原理,可能会利用程序的漏洞攻击程序,因此安全性没有保障。
    3、该软件我们要想正常使用,很多时候还必须对其通讯接口、通讯协议进行修改,其兼容性可能不能达到国家规定标准。

组态软件的应用:

    组态软件的应用领域很广,可以应用于电力系统、给水系统、石油、化工等领域的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以及过程控制等诸多领域。在电力系统以及电气化铁道上又称远动系统。

    笔者建义:组态软件可以用于一些简单的、不入网的用户工程项目,如果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大型工程项目,建议大家还是使用大型企业开发的电气监控软件比较保险, 我公司生产的900微机后台监控系统可以适用于各种大中型项目,而且价格便宜,质量保证!

 本文出自:http://www.weijizongbao.com/jishu/146.html 请转者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