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连线

楼主(2007-07-03):
步进电机驱动器怎么和PLC连在一起,
怎么通过驱动器调节电机的速度?

楼主:
看资料上有个脉冲源是什么/

网友A:
单凭驱动器调节不了步进电机的速度。倒是可以通过改变细分倍率,修改速度的比率。

楼主:
修改速度的比率什么意思?
没看明白,麻烦在指导一下

网友B:
通过驱动器细分数可以改变速度,但速度仅限几个细分数地倍率,一般没什么作用

网友B:
连接的话 可以用开路或者差分都行,看你地驱动器 还有plc地具体端口 略知一二 qq278034423

网友A:
细分倍率改变了,对于相同的速滑入脉冲频率而言,电机的实际运行速度就成比率的改变了。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如果给驱动器的脉冲不变
细分增大,电机的转速就会改变
?

网友: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如果给驱动器的脉冲不变,细分增大,电机的转速就会改变”
是。

楼主:
那是不是脉冲速率增大的倍数与细分增大的倍数相等,
电机速度及基本不会变?

网友A:
是的,就是个比例与倍数的关系。

楼主:
o
谢谢了
明白些了

网友C:
速度可以通过PLC的频率来改变

网友C:
晕.权限不够,接线方式图片显示不出来.

网友A:
从贴图到显示过程较慢,需耐心点,等一等。

网友D:
PLS是输入一定频率的脉冲,DIR是控制电机方向.

网友D:
频率即决定电机速度,一般而言,需要PLC专用模块,因频率较快.

网友E(2008-03-18):
是的plc提供脉冲并且通过频率来决定在一定细分下的电机速度

网友F(2008-05-15):
频率的不同,速度不同?

网友G:
频率的不同,速度不同?

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