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楼主(2007-07-03):
请教各位高手,哪位以前有接触过电渡整流机,有没有相关电渡整流机控制板的原理图,兄弟急需参考一下,多谢了!

网友A:
电镀用低电压大电流直流电源,有电抗器反接的双星形三相半波整流电路,不知你说的电镀整流机原理电路是这种吗?

网友:
应该是的,我对这个电路不太懂,我一个朋友要我帮他找一个作为修理参考,现正等着用呢,能不能发一个图给我看看,我的E-mail:niguolin@sina.com。我先谢谢你!

网友A:
1、既然是修理,就要原设备的电路图,这个很困难;
2、原理是;三相变压器,次级有两套三相绕组,分别用三个二极管作半波整流连接;
3、次级有两套三相绕组星点用电抗器连接,电抗器中点作为直流负极;

网友:
看来真的很困难,我还是慢慢摸吧,谢谢你!

网友:
说真的,别笑话我,我第一次听说电渡整流机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玩意儿

网友B(2010-06-26):
请问电镀整流机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C(2011-05-06):
我有加我QQ121752038

网友D(2011-11-22):
很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