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对Modicon PLC进行系统健康状态监视

楼主(2007-07-03):
同多数高端PLC一样,Modicon 系列PLC也有进行系统健康状态监视的功能, 如果采用ll984编程可采用功能模块STAT, 该功能模块将Modicon 系列PLC全部系统状态字表(184字)或部分系统状态字导入4x寄存器, 如果采用IEC编程可采用RIOSTAT,DIOSTAT,PLCSTAT等功能模块分别将相应的系统状态字导入对应4x寄存器, 然后根据4x寄存器相应位状态判断系统健康状态.
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我只用过DIOSTAT功能块,其它的还没有用过

网友A:
我只用过DIOSTAT功能块,其它的还没有用过,功能强大吗?

楼主:
PLCSTAT获得Quantum内部的一些系统状态,此功能块的输出PLC-STAT包含了11个字,RIO-STAT包含了160个字,DIO-STAT包含了106个字,注意此功能块的输出DIO-STAT仅与RIO分站上的状态信息相关,而不是DIO分站上的信息。要获得某个RIO分站或某个DIO分站上I/O模块的状态,可分别用功能块RIOSTAT或DIOSTAT。
举例:
1. CPU状态程序
其中,PLC状态程序,可以监视PLC的运行模式和运行状态:
WORD1BIT9:交流电源ON;
WORD1BIT10:运行指示灯OFF;
WORD1BIT11:内部存储器保护OFF;
WORD1BIT12:电池FAILED;
WORD5BIT1:外设口停止;
WORD5BIT2:扩展内存奇偶校验错误;
WORD5BIT3:PLC报警状态;
WORD5BIT4:非法外设冲突;
WORD5BIT5:程序调度段无效;
WORD5BIT6:节点启动无启动程序段;
WORD5BIT7:状态存储器测试失败;
WORD5BIT8:通讯监控无效;
WORD5BIT9:监视时钟时间到;
WORD5BIT10:实时时钟错误;
WORD5BIT11:内部诊断CPU错误或者;
WORD5BIT12:输入输出程序包干扰;
WORD5BIT13:无效节点;
WORD5BIT14:逻辑检验;
WORD5BIT15:运行状态下COIL失效;
WORD5BIT16:错误的组态;
WORD10BIT15-16:00调试;01运行;10下装;
2.模块状态程序
获得某个RIO分站或某个DIO分站上I/O模块的状态,可分别用功能块RIOSTAT或DIOSTAT。
RIO状态字只认槽架上的IO模块,其他如PS、CPU、CRP、CRA等显示为“红色”,空槽也显示“红色”。
RIO状态:
通过RIO-STAT功能可以轻松取得远程IO模板的状态。对于QUANTUM系列模板IO,RIO-STAT的第一个字对应最多16个槽位的状态,主要包括一下4种情况的监测:
1该槽的数据交换是受控的;
2改槽必须适应于安装的设备;
3在RIO站上,必须在模板和远程通讯接口之间建立有效的通讯;
4有效的通讯必须建立在PLC的I/O处理器和远程通讯接口之间;
DIO状态:
通过DIO-STAT的功能输出字,同样可以诊断该扩展机架的各槽模板的投入状态,这里用其诊断CRA、CRP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