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修西门子LOGO!

楼主(2007-07-03):
我的西门子LOGO!24RC由于外接电路短路,造成P1输入端的三个集成块击穿,并烧毁,它们分别是H104K6325、MEV CHN645和6+ 69G。请问有谁会把我的西门子LOGO!24RC修好?

网友A:
还是买一个新的,配件很难找
以后设计时注意保护,不要一旦短路就烧这毁那的,只要换换保险丝之类的就可以

网友B:
你可以联系你的供应商呀,叫他帮你想办法修呀.我的设备坏了,就找供应商去解决.

网友C:
维修目前可以说没有什么意义,这种东西本身价格就不算贵,维修的话,手续又繁琐又贵时间又长。

网友D(2007-08-30):
如果是坏了,就没有修的必要了,修比买贵

------------------------------------------------------
欢迎光临工控之家,总有一个是你想要的http://www.gkonghome.com

网友E:
买一个才600来块,还修什么?

网友F:
免费提供西门子LOGO手册及软件,有需要请与我们联系。
QQ:234500316
MSN:zhang_rose@163.net

网友F:
修一个LOGO最多一百多元,有需要请与我们联系。

网友G:
找技术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