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控器-对胶印机的控制

楼主(2007-07-03):
随着各PLC生产厂家陆续推出小型逻辑控制器,法国Crouzet公司终于在06年末将万控器2代升级为万控器3代,并于近期丰富了其编程软件中的特殊功能模块,使得万控器的软、硬件性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更加适合对开关量和模拟量的综合控制。

对于小型胶印机可以进行温度和逻辑综合控制,在其模拟量输入点介入光电二极管,万控器可分辨不同的输入纸张的厚度,根据相应情况进行控制,同时也可在自带屏幕上修改温度、计时、计数等设定值,充分利用其软件功能可大大节省控制成本。

                     CD20

                     CD12
一、硬件特点
1、模拟量(0-10V 10位精度)与开关量通用输入,可实现温度、压力、流量等控制,可选继电器或晶体管输出
万控器3代依然分为一体型(CD系列)和扩展型(XD系列),一体型中最常用的是CD12和CD20两种型号,工作电源可选12VDC、24VDC、24VAC、100-240VAC几种,需要注意的是其输入信号的电压形式是与工作电源一致的,如果选择220交流供电,其输入点只识别220交流信号,这种机型无法接入模拟量输入信号。
只有采用直流电源供电的万控器才能识别模拟量。其中CD12为8入4出,8个输入点中前4个是单纯的开关量输入,第1个输入点还可以识别4KHz的高速输入脉冲,后4个是模拟量(0-10V或电位计输入,10位精度)和开关量通用的输入点,可通过编程进行定义,所有的输入点都可接三线PNP感性传感器。输出点可选继电器输出或晶体管输出,继电器输出每个节点的容量为8A 250VAC,可直接带电流较大的负载,晶体管输出中有一路可以实现PWM输出。
CD20为12入8出,输入点中前6个为开关量输入,后6个为模拟量与开关量通用的输入,输出可选继电器和晶体管输出,晶体管输出中有4路PWM输出。
2、自带屏幕和按钮
万控器3代的屏幕功能比2代产品相比增强了很多,尺寸增大了,可以实现每行18个字符共4行显示,可以通过编程实现时间日期、文本(英文)、计数、计时、温度、湿度、压力、流量等内容的显示,也可通过屏幕对计时、计数、温度等设定值进行实时修改,还可实现滚动显示、柱状图显示和背光显示。自带的6个按钮可以通过编程自定义其功能。

               柱状图显示

               超大数字显示
3、大容量程序存储器
万控器3代的内部存储器是2代的两倍,完全可以处理控制复杂的程序,程序下载到万控器中后掉电状态可保存10年。
4、灵活的扩展型产品
扩展型产品可以外接开关量IO扩展模块,最大可扩展到50点,也可外接模拟量IO扩展模块,该模块可直接识别PT100温度传感器,也可识别0-10V模拟量,输出为0-10V模拟量输出。除了IO扩展模块还可外接以太网模块和Modbus模块。对于扩展产品在这里不赘述。

二、软件特点
1、采用模块式组态编程
采用梯形图编程需要很长的程序段才能实现的功能,用一个功能模块就能实现,节省了工程师的编程时间。
输入模块

输出模块

流程图模块

逻辑指令模块

常用功能模块

特殊功能模块

2、离线模拟功能
编程软件可实现三种中作状态:编程、离线模拟、在线监控
编好程序后可以通过离线模拟来检验程序

3、模拟量控制模块

比例增益模块可以将模拟量输入信号转为我们所需要的温度数值,比如将0-10V(10位精度)对应的数字量0-1024转为实际测量的0-60℃,以便进行显示和计算

模拟量的比较、加减乘除运算模块可以对模拟量进行比较和运算处理

曲线峰值低谷采样模块、回执曲线模块、通路选择模块

不同形式的PID运算模块

比例调节阀的专用控制模块

专用的流量运算模块

专用的液位控制模块
4、其他控制模块

万年历模块,可以设定任一时刻的启停,也可设定某一天是否工作,一个模块中可以设定50个时间节点

泵的循环启停控制模块

所有计时功能都由一个计时器功能模块来实现

部分功能块可以组合,从而自定义一个新的功能块
三、应用
万控器可以应用在小点数的轻工机械,更适合需要同时对模拟量和开关量进行控制的机器设备或工程,比如塑料机械、纺织机械、印刷机械、制药机械,以及中央空调、水处理、UPS电源、阀组控制等。

如果需要了解更多,可以按照以下方式与我联系:

公司:资林自动化北京办事处
联系人:初大治
电话:13683220035
Emial:dazhichu@yahoo.com.cn

楼主:
需要资料的请告诉我邮箱.

网友A:
请给资料
 wanglei@waysasia.com

楼主(2007-08-14):
其软件中带有两种PID控制模块,一种是控制开关量输出的,也就是通过控制通断的时间来调节,另一种是控制模拟量输出的,也就是控制开度来调节.

网友B(2010-03-29):
我想了解每个模块的功能,请给我详细的资料好吗?谢谢! tangcheng_6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