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仪表采样频率

楼主(2007-07-03):
那位知道数字调节器的采样频率等于输出刷新频率吗?那里有采样周期小于100MS的数字调节器(温度控制器)//////????急急急!!!!

楼主:
有的请联系13902953453

网友A(2007-09-24):
采样周期和控制周期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控制周期一定比采样周期大。厦门宇电的产品AI-7系列数显调节器采样周期是240MS,控制周期可调0.24~60秒。按您的采集周期的需求在工控PC上安装PCI采集板卡才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B:
美国红狮的PID仪表,采样周期100ms(10Hz),控制周期300ms(最大400ms);
多回路模块化PID控制器,采样周期67ms(15Hz),控制周期200ms(最大25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