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奇怪的AYV68报低电压故障

楼主(2007-07-03):
本厂用一台ATV-68型施耐德变频器带纸板生产线输送带,远程控制。调速信号为0-10V。早晨工人给机器上电后无法正常启动,三只状态指示灯黄色准备指示不亮,运行端子接通后故障指示灯亮,故障代码显示为电压低。电源实测三相为385V左右,断电后再加电仍不能解决问题。给厂家咨询答复为电源板出现问题。在等待厂家来人时再行加电后正常。不知是何原因,请各位给予赐教。

网友A(2007-08-10):
这是一个很怪的故障,一般可以从两点考虑:1,早晨变频器是否潮湿 2,控制卡和中央控制板灰尘较多。

网友B:
是控制系统接点虚或触点脏造成的,我公司专业维修,生产。有疑问请致电010-51661808。www.bjbpqw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