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定ATV68的端子复位

楼主(2007-07-03):
我司有一台68型变频器,有时会有不明的故障跳闸,以前总是断电复位的,现在想用端子复位,参数应调整哪些。

网友A:
应该变频上有故障复位输出端子吧

网友B:
在LIX口设定  然后对应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C:
我有68的160千瓦的机器配件,C23N4如有需要请联系13854156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