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工作中遇到的故障

楼主(2007-07-03):
控制柜的一空气开关跳开后,合闸工作正常,就没有做仔细的检查,一会操作人员反映设备外客有电,用电笔测试发现氖管较亮,手碰有麻的感觉,仔细检查各柜线缆完好,无明显故障点,仔细分析,可能断开的空开一路有故障,断开空开,正常,下到地沟检查,发现该线路的一相跟铁壳已经靠的很近,将其恢复至正常位置,和开关,正常

网友A:
设备外壳为什么没有接地,出人命都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楼主:
设备外壳已经接地了,空开用的是DZ47-60 60A控制的是真空增压泵的加热器,搞不懂为什麽空开没有再次跳开,欢迎大家继续交流

楼主:
该设备的接线桩采用10MM宽铜排将九个加热器分三组连接,总功率为27千瓦,工作方式采用三相四线制

楼主:
请高手们分析一下故障原因

网友A:
外壳接地不好,要不然不会有电
接地线是不是太长?太细

网友B:
接地有问题,不好好检查会出人命的,最好采用单点接地

网友A:
勇气号: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7 16:11:00
    接地有问题,不好好检查会出人命的,最好采用单点接地

应该最好多点重复接地

网友C:
可能的原因是第一次掉闸时线有点接到铁壳上单向接地使电流增大使空开跳闸,第二次合闸时没有接触外壳,建议使用DZ47-LE的断路器,

网友D(2010-02-02):
急求解答!!!为什么电炉,在不接地时可以正常运行,可是一接地空开就跳闸

网友E:
设备的外壳一定要接地。同时定期检查接地是否完好有效

网友F:
外壳不仅是接地,主要是要接零,工厂的供电系统都是TN系统,外壳必须接零。只接地,因为接地电阻大,达不到使断路器动作的电流。

网友G:
学习11楼了,应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