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是正交编码器?

楼主(2007-07-03):
啥是正交编码器?

网友A:
查看论坛旧帖!

网友B:
好象是正弦波编码器吧,一般的编码器是方波.就是没处理成方波前的正弦波.

网友A:
带90度相位差的增量式编码器都可以称作正交。

网友C(2008-12-31):
谢谢,能具体点么,和普通编码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D:
百度到的:

正交编码器(又名增量式编码器或光电式编码器),用于检测旋转运动系统的位置和速度。正交编码器可以对多种电机控制应用实现闭环控制,诸如开关磁阻(SR)电机和交流感应电机(ACIM)。
典型的增量式编码器包括一个放置在电机传动轴上的开槽的轮子和一个用于检测该轮上槽口的发射器/ 检测器模块。通常,有三个输出,分别为:A相、B相和索引(INDEX),所提供的信息可被解码,用以提供有关电机轴的运动信息,包括距离和方向。
A相(QEA)和B相(QEB)这两个通道间的关系是惟一的。如果A相超前B相,那么电机的旋转方向被认为是正向的。如果A相落后B相,那么电机的旋转方向则被认为是反向的。第三个通道称为索引脉冲,每转一圈产生一个脉冲,作为基准用来确定绝对位置。编码器产生的正交信号可以有四种各不相同的状态(00,01,10,11)。请注意,当旋转的方向改变时,这些状态的顺序与此相反(11,10,01,00)。正交解码器捕捉相位信号和索引脉冲,并将信息转换为位置脉冲的数字计数值。通常,当传动轴向某一个方向旋转时,该计数值将递增计数;而当传动轴向另一个方向旋转时,则递减计数。选择“x4”测量模式,QEI逻辑在A相和B相输入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使位置计数器计数,可以为确定编码器位置提供更高精度的数据(更多位置计数)。

正交编码器接口(QEI)模块提供了与增量式编码器的接口。QEI由对A相和B相信号进行解码的正交解码器逻辑以及用于累计计数值的递增/ 递减计数器组成。

QEI 模块包括:
• 三个输入引脚,即两个相位信号和一个索引脉冲
• 提供计数器脉冲和计数方向的正交解码器
• 16 位递增/递减位置计数器
• 计数方向状态
• X2和X4计数分辨率
• 两种位置计数器复位模式
• 通用16 位定时器/计数器模式
• 由QEI或计数器事件产生的中断
参考资料:http://www.chinafanyi.com/blog/more.asp?name=rola_run&id=2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