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400 FL4故障解决

楼主(2007-07-03):
求助   :     ABB  变频器  ACS401 系列   FL4   故障的解决方法

网友A:
送ABB授权服务中心修。

网友B:
自己搞不定就只能发给别人修了,一般是驱动和模块问题引起的!

网友C:
发给你修别人吃啥

网友D(2007-09-07):
模块上面有一个兰色的电流传感器坏,不妨换的试试

网友E:
检查一下驱动和模块,一般是驱动和模块问题引起的。

网友C:
主板坏   我有010-82781674

网友F(2010-06-10):
能指点一下吗? 我这台机器开始都正常,我把cpu换到另外一台机器上了那台机器电源部分不正常,结果把cpu弄坏了,烧了一个074ac换过按到原来的机器上就显示FL4了。
我的难道真的是cpu坏了 吗!!!!!!

网友F:
        这台机器开始都正常,我把cpu换到另外一台机器上了,那台机器电源部分不正常,结果把cpu弄坏了,烧了一个074ac,
在拆下来这个正常的cpu时我又把另外一个cpu在这个正常的驱动板上试了一下(为了确定这个cpu是好的还是坏的),那个cpu是坏的 cpu冒烟了。后来把那个cpu换了074ac的装这台机器上就显示FL4了。

这个cpu难道就这样坏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