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FX0s-14MR里面的驱动芯片TD62083F用什么能代替

楼主(2007-07-03):
FX0s-14MR里面的驱动芯片TD62083F用什么能代替,就是6个继电器旁边的那个芯片,18脚的贴片,谢了

网友A:
能不能够用ULN2083驱动芯片代替 和ULN2003差不多

网友A:
可以直接代替,管脚一样
到百度搜索TD62083就出来

楼主:
找到了 可用M54522P代替

网友A:
ULN2083很常见
好多电路板都有2083/2003

楼主:
谢谢你的回帖 2083/2003 M54522P 还没找到 哪些板上能找到啊

楼主:
我在武汉 你有吗 13026130765 可以买

网友A:
电子市场都有
NLN2083/2003在单片机和数字电路板上很常见,一般驱动继电器等
在电脑空调的电脑板上也有

楼主:
谢了 我去找找

网友A:
那么武汉不是有电子市场,去卖数字集成块 单片机的门店找找
外形要一样,不然安装费事

网友B:
武汉力源肯定有。

网友C:
是用2803的!

网友D(2009-02-15):
我有TD62081和TD62083AFN 谁要请联系我 13253381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