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大哥知道,能解释清楚什么样实现定位精度?

楼主(2007-07-03):
  求助,哪位大哥知道,的定位精度?,能解释清楚什么样实现定位精度? 重复定位精度(单向精度):X、Y直线轴 ≤±0.25mm.我的电机是2000rpm/min,用1/10的减速比.怎么样解释数控伺服的重复定位精度,达到≤±0.25mm的呢?.发那科的反馈说是1000000脉冲.能解释清楚什么样实现定位精度?谢谢大家!

网友A:
丝杠的导程是多少?没有这个数据,谈不到直线的重复定位精度。

网友B:
定位精度是指所测量的机床运动部件在数控系统控制下运动所能达到的位置精度

网友C:
什么机床啊,重复定位精度这么大

楼主:
丝杠的导程是10mm,不知道怎么样跟客户解释重复定位精度是怎样达到≤±0.25mm?采用fanuc  0ic的系统,用半闭环控制。请问刘工,能不能帮解释是怎么样实现的.谢谢.

网友D:
相同主题请勿重复发帖。

网友D:
 所谓定位精度是指在一个轴的全部行程范围(或单位行程范围)内,定位位置的准确程度。一般而言重复定位精度的数值略低于定位精度。具体定义和测量方法可参考有关标准。
保证定位精度的措施是一个与机械电气等多方面因素相关的系统化问题,绝不仅仅是伺服分辨率和丝杠导程之间的简单对应关系。

网友E:
分辨率=丝杠导程/(减速比×1000000)那是远远小于小于你的重复定位要求的,但重复定位精度不是电气的分辨率能说得算的!

网友F:
反复回零,反复定位,各点之间的差距就可以说是重复定位精度。
通常,百万线反馈的伺服重复定位精度应该非常高。

网友G:
同意波恩的解释,好像丝杠导程跟重复定位精度没什么关系

网友A:
如果是10mm的导程,10:1的减速比,那么电机转一圈就前进1mm,这种情况下,0.25mm的重复定位精度真的与伺服没有什么关系了,伺服自己的重复精度应该远高于这个数据。恐怕还是要在机械上解释了,为什么电机轴的角度一致时,机械传动部分的重复性是0.25mm。

楼主:
 谢谢大家.刘工你说的我不明白.10mm的导程,10:1的减速比,那么电机转一圈就前进1mm??10/0.001后再除以1000000的结果在乘以1/10.那电机转一圈就前进1mm,你是怎么样算出来的?谢谢.

网友H:
重复定位误差在你讲的半闭环的情况下,和丝杠的导程精度和伺服的分辨率有关,当然和丝杠的导程精度关系大一点。
重复精度是测量我记得好象是从某点起,位移100mm测一次,再移100mm测一次,连续7次,实测值与理论值的算术平均值。

网友A:
"你是怎么样算出来的"
导程是10mm,就是说,丝杠转一圈,负载前进10mm。减速比10:1,就是说电机转10圈,丝杠转1圈。如果机械部分是理想的,原则上要负载位置变化0.25mm,电机的轴就要转1/4圈。

网友I:
料事如神

网友C:
一句简单的话,机床进给走一毫米电机转了多少圈……
下次解释大家还是通俗一点吧
人家本来就没明白,用那么多专业的语言,恐怕一时也不会反映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