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信号值

楼主(2007-07-03):
PLC接线端子排测量得9mA电流信号(4mA-24mA),变比为300/5,中控电流显示约95A,那么中控这个值是怎么算的?
如果你在现场根据电流信号值怎么估算中控显示多少?

楼主:
刚刚查了下变比的含义 300/5,就是将原电流缩小300倍之后再乘以5 A1/A2=N2/N1

网友A:
不知你是如何做信号采集的。比如高压测的电流是0~100A,而模拟信号则对应的是4~20MA。那么当当高压则是100A时,则模拟输入则为20MA。也就是说100/20=5倍。也就是说1MA=5A。如测的电流是4.5MA.则高压则是.0.5*5=2.5A.它所测的精度与采集模块的分辨率有关.

网友B(2008-11-22):
控制电信号量程为(4~20mA)  对应电流量程为(0~300A)。如果在控制柜测得信号为9.mA    ,DCS监控应该显示   (9—4)/(20—4)×300= 93.75  A  (理论值)     与实际值 所有误差  , 这与中间测量转换装置的公辩率有关.........  而与中间装换装置的变比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