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主轴问题

楼主(2007-07-03):
一台加工中心系统FANUC15,主轴电机工作时,发出刺耳的声音.恳求大家帮忙.

网友A:
首先要确定声音的来源,是电机的电气啸音,机械的摩擦音,齿轮箱的声音或其他的声音。如果有可能,建议将主轴电机与齿轮或其他传动机构脱开,空载电机观察。由于主轴带动刀头高速旋转,甚至能够产生空气啸音。一般加工中心工作时的噪音都在60分贝以上,有的甚至高达80-85分贝。

网友B:
优化一下?

网友C:
liya 的建议很好

楼主:
谢谢,更换主轴电机后,故障消失.电机轴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