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液压故障

楼主(2007-07-03):
数控加工中心(八工作台)系统FANUC15液压开一会就产生液压抱警,热继电器脱扣.液压马达停止转动.检查电机正常.马达电源正常.若复位也能工作,但油温高达标100度.大伙有何高着帮助一下.

网友A:
油路堵了吗》检查一下

网友B:
拜托少打错别字
这是搞工程技术的地方

网友C:
液压系统有故障,是泻漏还是油路堵?典型的油路故障,油温高达100度就是证据.

网友D:
这种问题主要是你们的油压系统卸压不好,造成一直在增压,而引起油温过高,还有就是你们油压系统没有水冷却系统。

楼主:
谢谢.柱塞泵的平压和轴承损坏了,更换后设备正常.

网友E:
油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