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火焰切割机.

楼主(2007-07-03):
火焰切割机开机后便向一个方向运动一下停止,开几次后,把两边导轨挡铁撞弯.这个怎么解决.有请大家帮忙.

网友A:
你的火焰切割机是普通的直线切割机,还是数控切割机?直线切割机可能是调速器的方向开关坏了,数控切割机要检查电机伺服器及相管电路,还有程序是否出错.

楼主:
数控系统EDGEII,伺服松下.

网友B:
是电火花数控线切割机床吗?如果是的话,给我发帖,或许可以帮上一点忙,也可以QQ37751686

网友C:
运动方面的问题。

网友D(2010-10-06):
推荐一款数控切割机专用的编程软件:

智能数控套料编程系统软件(简称InteGNPS)是用于各种数控切割机(数控火焰切割机、数控等离子切割机、数控激光切割机、数控水射流切割机)的套料、数控编程的软件。

  易学易用:只要会AutoCAD绘图,一天内即可学会自动编程和自动套料。 初学人员迅速掌握基本功能,专业人员可以充分发挥焊割工艺水平。 新版本支持多义线,支持炸开文字(可以切割Windows各种字体),支持切割、喷粉、冲打、钻孔、铆接混合编程(尤其适合造船企业),报价系统模块自动生成数控切割报价表,自带自主版权的CAD模块(操作习惯与AutoCAD基本相似),也支持AutoCAD 2010最新版本,增加常用零件参数化共边自动套料,改进了自动套料算法,通过自动套料后辅助以智能的手动套料可以迅速套出高利用率的排料图。增加无引线切入点,引入引出线方向、长度智能变化,仿真窗口显示代码便于深入理解代码格式,样条拟合圆弧优化技术,支持样条线和椭圆转化为多义线。支持船舶设计软件Tribon-GEN格式浏览和代码转换(支持80余种数控切割机代码的智能化相互任意转换)。

  InteGNPS六大模块,功能完备、技术领先:
  ①自主版权的CAD绘图模块 ②自动套料 ③自动编程 ④报价系统 ⑤智能代码转换 ⑥智能图库&钣金展开

免费下载试用:http://www.robot51.com

网友E(2015-08-06):
数控火焰切割机预热处理的关键性因素

   目前国内大多数控火焰切割机设备的工作模式中,数控火焰切割机预热处理是完成切割焰温度控制的最为直接的方式。一般需要在控制系统上的时间设计来控制切割焰的温度高低,而传统火焰切割方式与数控技术相结合,使数控火焰切割机得到更为广泛的市场应用。在实际加工使用中,考虑到火焰切割的加工板厚差异较大,使很多企业无法准确把握不同材料及厚度情况下对数控火焰切割机的速度设置。对此,武汉华宇诚时间技术员工通过总结多年工作经验发现,针对火焰切割的预热初速设定成为一个关键性因素,并总结了其具体表现:

     钢板的切割速度是与钢材在氧气中的燃烧速度相对应的。在数控火焰切割机实际生产中,应根据所用割嘴的性能参数、气体种类及纯度、钢板材质及厚度来调整切割速度。切割速度直接影响到切割过程的稳定性和切割断面质量。如果想人为地调高切割速度来提高生产效率和用减速切割速度来最佳的改善断面质量,那是办不到的,只能使切割断面质量变差。过快的切割速度会使切割断面出现凹陷和挂渣等质量缺陷,严重的有可能造成切割终端;过慢的切割速度会使切口上边缘熔化塌边、下边缘产生圆角、切割断面下半部分出现水冲状的深沟凹坑等等。

     通过观察数控火焰切割机熔渣从切口喷出的特点,可调整到合适的切割速度。在正常的火焰切割过程中,切割氧流相对垂直的割炬来说稍微片后一个角度,其对应的偏移叫后拖量。速度过低时,后有后托量,工件下面割口处的火花束向切割方向偏移。如提高割炬的运行速度,火花束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偏移,当火花束与切割氧流平行时,就认为该切割速度正常。速度过高时,火花束明显后偏。

     上面我们所提及的是结合数控火焰切割机的工作原理就预热初速设定问题的一些解释,当然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无论是企业还是操作人员对于设备的工作方式了解反不如对操作规范的贯彻和实施,对此特意为大家总结了数控火焰切割机预热操作流程的7个步骤。
      1. 检查所有传动部分有无松动,检查齿轮与齿条啮合的情况,必要时作以调整。
      2. 检查夹紧块、钢带及导向轮有无松动、钢带松。
      3. 检查所有气管接头是否松动,所有管带有无破损。必要时紧固或更换。
      4. 检查总进气口有无垃圾,各个阀门及压力表是否工作正常。
      5. 检查强电柜及操作平台,各紧固螺钉是否松动,用吸尘器或吹风机清理柜内灰尘。检查接线头是否松动。
      6. 检查所有按钮和选择开关的性能,损坏的更换,最后画综合检测图形检测机器的精度。
      7. 松开加紧装置,用手推动滑车,是否来去自如,如有异常情况及时调整或更换。

  武汉华宇诚数控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 数控火焰切割机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数控多头直条切割机,数控火焰等离子两用切割机,龙门式数控切割机、龙门式数控火焰切割机、龙门式数控等离子切割机、便携式数控切割机、便携式数控火焰切割机、便携式数控等离子切割机、风管等离子切割机、工业台式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公司经过反复试验,成功研制出了通风管道等离子切割机,配合专用的风管切割软件,自动生成图纸、导出加工程序。更加适应风管展开切割需求,功能更适应风管展开切割、操作更加便捷、成本进一步降低,让利于客户。操作人员所需要做的就是在软件中选择所需要的风管样式,输入所需要的尺寸,然后调出加工程序进行切割就可以了。既方便快捷、又精确实用,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华宇诚数控产品已远销于国内外,专注服务于有焊接切割设备需求的企业和个人,专业为用户量身订制数控切割专机精品。在数控切割机出口方面与亚非欧美等多国贸易伙伴建立有良好合作关系,促进国外切割机市场的开发与销售!征路漫漫,本着“点滴是大, 诚信为本”的企业精神,以“领先的技术、过硬的品质、合理的价格”为发展宗旨,通过规范发展以“强化客户服务”为奋斗目标,进一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和持续发展的能力,为打造数控高品质切割设备而不懈追求。

  目前,武汉华宇诚数控生产的风管展开下料设备已在北京中央空调及通风系统制造企业大规模使用。在河北省的衡水、石家庄、保定、廊坊以及四川成都、重庆、天津、江苏常熟、泰州、靖江、苏州、南京、常州、浙江杭州、上海、山东济南、青岛、德州、陕西西安、宝鸡、甘肃兰州、吉林沈阳、长春、哈尔滨、北京通州、海南海口、三亚、内蒙古等地,都有使用武汉华宇诚所生产的全自动风管等离子切割机企业。欢迎广大风管加工制作企业前来参观、考察,选购风管专用等离子切割机。除了提供全新生产的全自动数控切割机,还为客户改造原有的数控切割设备,包括:更换数控系统,更换割炬,加长纵向导轨,更换操作软件,精度调整,增配电容自动调高,弧压自动调高等技术改造!

   欢迎来电咨询,联系电话:18986290037 027-87228820 我们将竭诚为您解答!

 (本文由武汉华宇诚数控编辑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hycsk.com)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