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设计的一些聪明之处(原创)

楼主(2007-07-03):
一般机床的供电电源都是固定式的,因为工作台尺寸有限,不必花太多心思。
可等离子切割机床工作台达到60米长,机床是龙门式地跨在两根导轨间。电源不能拖在地上磨呀。怎么设计呢?

网友A:
没有金属软管?
现在还有类似坦克链的走线盒,适应来回移动的电气设备线路

网友B:
一般用拖链…………
汗…………
国外的一般可以做都不让你看到一棵线一个阀

网友A:
金属全封闭坦克链也可以让你看不到一根线

楼主:
总结构是履带式,里面不但包含电源线还有气管、水管等。

楼主:
机床动作什么时候最好看?换刀的时候,有几种换刀方式?

网友C(2007-11-03):
   机床边上有立柱架设滑轨,滑轨上的滑动吊架把管、线悬空吊起来,随着龙门床身的移动,滑动吊架拖动管、线沿着滑轨随行滑动。这是最常见的处理方式。

网友D:
使用拖链,好品牌的。但这么大的行程,还要设计导向支撑板。

楼主:
介绍一下拖链及导向支撑的品牌材质。

网友E:
我想六十米,如果电缆加上拖链也很重吧?
可不可以象行车的做法?

楼主(2007-12-25):
提问:[b]机床对刀等操作有时需要看着刀具和工件,手持式遥控操作盘怎么设计好呢?

楼主:
提问:[b]机床刀库设计是比较复杂的,有几种形式?各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F:
我知道的有:机械臂换刀(速度最快(刀对刀最快0.9S),不会撞刀,可以换质量重的刀),斗笠式(速度慢,成本低,操作不当会撞刀)。斗笠的样式我知道的有:挂在立轴侧面的(换刀慢,但可以换可以换质量重的刀),挂在立轴前面的(称为前置式斗笠刀库,速度快(刀对刀1.7S),但只能换质量轻的刀),还有就是链条式刀库了(容量大,刀重)。以上都是靠机械结构换刀,还听说有用伺服电机的,但没亲自见过。链条的最贵,下来是刀臂式,斗笠最便宜。台湾人做这个很成熟。

网友G:
这样长距离的供电,可使用吊车的供电方式--滑触线槽;也可采用低压(安全电压)电源,交流或直流,用滚轮或电刷接触式送电,轨道为一导体,到电控制柜中再做变换为需要的电源。

网友H:
等离子切割机的切割头跟固定轴怎么装的啊

楼主:
楼上是中远船厂的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