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教,4-6V干簧管继电器

楼主(2007-07-03):
4-6V干簧管继电器常开触点失灵,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用湿簧管
就是充水银的,
过去看过介绍,没有见过
再就是用霍尔传感器替代

网友A:
低压容易出现接触不良,时好时坏的毛病,能否提高电压?
220V AC我以前用容易出现触点烧伤,也是接触不良
后来改为霍尔传感器,没有再出现类似问题
如果你是电路板,也可改为霍尔芯片,其实霍尔传感器里面也就1个霍尔集成块(与很小体积三级管外形一样),NPN输出

网友B:
可能的原因是干簧管实效了,也就是粘住了。可能用的干簧管质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