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变送器超量程怎么办?

楼主(2007-07-03):
谁都知道,差压变送器的输出信号大多数是4-20mA,当输出大于20时二次表怎么处理?
A.作最大量程数处理
B.作最大量程的1.1倍处理
C.作正常公式处理.
D.不作任何处理,显示OH.

网友A:
一般都是定一个值,21mA多点。智能通讯的话会显示一定值。

网友B:
不知道怎么回答呀

网友C:
超量程,应该是000000。

网友D(2007-08-15):
输出4~20mA是对应变送器的差压测量范围说的,根据目前变送器的量程比,一般都可以进行升级处理的,比如,原来是40kPa,对应的流量是20t/h,可以升级为60kPa,对应的流量为25t/h,这时变送器就不一定还跑最大了。

网友E:
不显示或显示0000

网友F:
超量程,显示断线

楼主:
横河EJA系列能输出110%也就是21.6mA,对于流量而言,一些表计显示超过于量程的数字,但累计仍按满量程累计.而另一些就干脆报警,不显数字而显故障代码,累计按满量程累计.这样的结果肯定累计偏小.
流星赶月的方法不错,但必须让孔板厂出示不同KPa的计算书.

楼主:
帅克是仪表工程师么?留个QQ吧!
我的QQ:396812051

网友G:
怎么答案都不一致啊?有没有权威的系统讲一下